求一个AML8726-M3的通刷固件

楼主(2019-09-21):
最近搞到一个外贸机顶盒,上电开机后发现已经过期,除本地播放外的其他功能均无法使用,拆机帖在此;
网上的固件要么要钱,要么链接失效,不知道有哪位大佬能提供个固件?

网友:
小米盒子一代   百事通小红盒 r1229  都是这个 AML8726 的CPU 可以尝试下

网友(2019-11-04):
楼主刷机了吗?

网友A(2021-05-12):
我也有一个这样的盒子,同求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我也有一个这样的盒子,同求

adb装个桌面就行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adb装个桌面就行了

以前的不能用了,提示连接网络,联了网络进不去,里面的应用全不能用了

网友:
将首次配置文件删除,也就是别捆绑在网卡mac、官方指定ip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