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动] 求助一下各位高手或者前辈 有经验者关于得伟371带锯跑偏

楼主(2019-09-21):
请教一下各位得伟371带锯跑偏转几圈锯条就往外跑 还磨到了螺丝  不知道是里出了问题 还请各位帮我分析一下原因 谢谢

网友A:
这锯条看着就没装到位啊。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锯条看着就没装到位啊。

这是装好后 跑偏之后的照片

网友A:
松锯条手柄那边有螺丝调整锯轮防止跑偏。

网友:
是不是要微调一下大轮了呀~

楼主:
引用 网友A:
松锯条手柄那边有螺丝调整锯轮防止跑偏。

是这两个螺丝吗

网友:
是的 紫薯布丁。

楼主:
引用 网友A:
松锯条手柄那边有螺丝调整锯轮防止跑偏。

非常感谢 问题基本解决了!吃了不精通英文的苦 这么大的几个字(在这里调整)竟然没去看他一眼!不过调整后锯条往外跑是没有了,!但是主动轮这边的锯条有点太靠里面了,从动轮倒是还好!好的要研究一下!

楼主:
现在跑出外面的现象没有了.

楼主:
主动轮上的锯条太靠里面 从动轮倒是差不多!不知道怎样调整了!

楼主:
没人知道吗?

网友:
我还缺一个带锯啊

楼主:
那就 买买买 话说 这个带锯 锯水管 就像吃豆腐一样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