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拆修浴霸风暖,并发现一个电机设计缺陷,请教下大家如何改进

楼主(2019-09-21):
家里浴霸风暖的两个碳纤维发热管在去年冬天的时候就坏了,一直没有修,排气风机也不大转的动,通电缓慢转动,一直以为是缺油卡住了,打点螺丝松动剂在电机转轴位置,好像又能维持一段时间,今天开了下热风的送风,发现也出现电机转动缓慢的情况,趁天气好,拆下来大修一下,给空开断电,拆开吊顶,给电线接头两端打上标记区分,拆下来一看,两个碳纤维发热管都已烧断,拆开电机查看情况,大家能看出下面两图的区别吗?图2转轴非正常位置,会卡住线圈,导致转不动,这就是长期电机倒置,导致转轴落下来,与线圈摩擦,请教下各位坛友,在不换电机的情况下,除了给转轴车一条丝扣,安装卡子以外,还有其他办法吗?在我测试过程中,其中一个电机已经被我强行转动,导致铜丝断裂,不能转动了。
另外问下各位坛友这网站的账号密码与http://bbs.mydigit.cn/不通用?

网友:
找几个就的电风扇,把垫片取下装到这一头来,确保停转不会被卡住即可,同事注意前后间隙,要留1mm,没间隙就把后面垫片去掉若干。

当风扇转动后风力就会把转子向后推,就不存在问题了。

网友:
就是用料差,你网上买买看,电机的价格也差很多,规格都一样的东西!

网友:
看似电机线圈不是铜线噻。

网友:
生产这些垃圾有什么用,浪费资源

网友A:
可以把两端的轴承换成深沟球轴承,具备推力轴承的能力.轴承与轴之间,过盈配合.

电机头朝下,换前轴承.头朝上,换后轴承.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可以把两端的轴承换成深沟球轴承,具备推力轴承的能力.轴承与轴之间,过盈配合.

电机头朝下,换前轴承.头朝上 ...

T太专业了,厉害厉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