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存储] 拆个免费赠送的英诺达256GB 国芯SSD

楼主(2019-09-21):
前段时间在英诺达微信公众号看到,转发朋友圈集赞199个,可以获得256GB的硬盘。昨天硬盘收到了,使用之前先拆开看看,用的是什么闪存颗粒。

红色的包装:

硬盘外壳也是红色的,壳体材料是铝:

背面印着产品信息:

用刀片轻松分离易碎贴:

使用4个卡扣固定,用刀片即可撬开:

主板的体积不大不小:

正面,省略了缓存芯片:

背面没多少元器件:

主控采用国产的GK2301,内部集成32MB缓存:

两组DC-DC Buck变换器,给闪存等提供低压电源:

闪存采用29R02T4AOCTH2,谷歌上没查到任何资料:

把上图闪存型号的第3个字母R换成F,就查到了资料,是英特尔自产的3D TLC,但是上图的闪存印字和正品的显然不同,可能是remark的白片,请大神指点

虽然缓存巨小,但是1GB跑分还不错,数据大小换成10GB后,4K速度有一定下降(忘了截图)。

用HD TUNE测试全盘写入速度时,连续写入速度一直维持在400MB/s以上,不会因为缓存写满而掉速,说明单个闪存的写入速度天生就有400MB/s,并不是太渣的闪存颗粒,用来存电影还是不错的

网友:
速度数据还不错,就是不知道用久了怎么样

网友A:
硬盘是接在SATA2还是SATA3上,如果是接在SATA2上,那还是不错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硬盘是接在SATA2还是SATA3上,如果是接在SATA2上,那还是不错的

SATA2能有这速度?我的SATA2三星盘只有300多

网友B:
英睿达哭晕在厕所!!!

网友:
看着那flash的标就不正常,十有八九黑片打标。

网友:
好用再说说。

网友:
引用 网友B:
英睿达哭晕在厕所!!!

英伟达气晕在厕所

网友:
鱼竿的弈系列好像也是这个主控

网友:
这测速挺不错的,单个存储块也是很好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硬盘是接在SATA2还是SATA3上,如果是接在SATA2上,那还是不错的

sata2上面不可能有四五百的读写速度的,被端口限制最高也就250

网友:
这是牙膏厂的降级片,如果正品也是这个,那厂家有些不厚道啊

网友:
白给的要什么自行车,能用就赚了,用一天赚一天

网友:
BGA272 B17制程,4-Plane,单颗4通道,抛开TLC本身速度,实际这颗粒的速度真的不差的,是同容量颗粒的两倍,因为plane翻倍,IO也翻倍

网友:
现在应该没了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