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他] 废品站有一台液晶电视驱动板老板不卖

楼主(2019-09-21):
左顾右盼都没有看到值得收的东西

在铝盆里发现了这个

拿起来掂量 直觉告诉我可以收

问老板多少钱 老板说是从电视上拆下来的 不卖
然后才注意到旁边有一台大电视……

板子上有飞线(被人修过)

不能空手回去啊 两块钱收了一个电源

废品站真懒 为了铜 把这么好的线给糟蹋了

插头拔下来里面还是很干净的

切掉 然后从这里用螺丝刀撬

最后干脆上锤子了……

还可以 两块钱不亏

网友:
电视机主板有啥用,,,感觉最没用的东西

网友:
好事多磨,肯定成功。

网友:
已经拆好了的就不要买了。

买板子最好坏屏机里面自己拆的。

网友:
不是常年搞维修的,电视板很久都用不上的。

网友:
看中电源 不错 做白光电源

网友:
其实这电源也是那台电视配套的...呵呵

网友A:
有这必要吗?还拆电视电路板分类,是不是也要把电视上外壳塑料拆下屏幕玻璃扔了?
我这废品站电器类废品大都是整台卖的,除了里面有值钱的金属铜铝拆,电磁炉面板玻璃砸碎拆外壳和电路板

网友:
把电视砸了板子就可以卖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有这必要吗?还拆电视电路板分类,是不是也要把电视上外壳塑料拆下屏幕玻璃扔了?
我这废品站电器类废品大 ...

估计是有人收 或者是老板懂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