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源] 谁有好办法把ATX输出线从座子中完好取出来,或者推荐个架子

楼主(2019-09-21):
手里坏的ATX电源大家都有不少吧。本着废物利用的原则,能拆原件的拆原件。这不,看上了ATX的输出线。那个线质量不错,一般都是20AWG。山寨货的也是22AWG。大品牌的还有18AWG。这些线还都固定了端子,颜色也是个人DIY需要的,常见的红黑线,颜色刚刚好。可是他们都一头焊接在PCB上,这好拆。另一头,一般都是20pin或者24pin的带塑料外壳的。我想把线从塑料中完好的取出来,个人有小刀隔开塑料,取出了两个端子,哎呦这真是费劲,方法不对,功夫白费。拆出来的端子我看了一下,是两边带小倒刺的,就可以防止拖拽。只要用剪头镊子把倒刺夹平,很容易就把线从尾部拽出来。但是,塑料壳的空间很小,我用的夹子放不进去。大锤砸又把线端子砸坏了,或者钳子夹坏了,谁有好办法推荐一下。

冷轧端子好难完好取出来

老虎钳把头子夹坏了

楼主:
求大家支个招呗。说说都是怎么解决这个问题的

网友A:
烧烂烧熔就完事了稍微烧熔,不要着火了。(应该有倒钩的,研究一下。)

网友:
网上有教程,购个退出针也行,自制也行

网友:
找个废拉杆天线选合适口径取一截一插就抽出来了

网友:
有退钍器卖的,很便宜。我一般都是用两个钉书针卡在两边,把线位出来

网友:
看这个 标准五个字

楼主:
引用 网友A:
烧烂烧熔就完事了稍微烧熔,不要着火了。(应该有倒钩的,研究一下。) ...

烧是不行,塑料融化会沾在线上,很难看。也不好。
我曾经试过烧,还容易烧到线,此方法排除

网友:
你得会玩儿才行

网友:
淘宝上有专门的工具,好像叫退针

楼主:
这个老厉害了,动手能力真强

楼主:
材料需要有一定的强度才行。
而且,还要薄。厚的话塞不进去ATX输出线的塑料座角度还不能太小,如小锐角。够不着里面的倒刺。最好是平行着进去。

网友:
有一种工具叫“退针器”。

网友:
用针把端子上那两个倒钓压平就能退出来吧

网友:
以前完好的退出来过,就一把尖头镊子就足够了。结果把线取出来才发现一部分线是铝线,一部分是铜的。没想到这方面也开始偷工俭料了。

网友:
网上有专门的退针器卖,自己用镊子也可以,我拆过很多了,找头小点的镊子就行

网友:
都赶上专业开锁工具了

网友:
一根缝衣针就能办到的事

网友:
用废的拉杆天线最方便实惠

网友:
用一根修表的一字刀,看见有倒钩的插进去,然后拔出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