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动] 为什么3.6v7.2v小电批比12v的都贵?怎么看成本都没那么高

楼主(2019-09-21):
如题,为什么3.6v和7.2v的小电批比12v还要贵?怎么看怎么觉得这东西应该没那么贵才对

网友A:
应该是低压大功率电机贵,再就是因为低压,启动电流会更大,相对来说电池也要更好(更大的放电电流)!

楼主:
引用 网友A:
应该是低压大功率电机贵

并不,小电机就几块钱一个,最贵的也不过十来块钱。。而且,那种非常精密的不说,就说普通的,电机小,单速变速箱结构简单,开关也只是微动而不是调速开关,锂电池就一节或两节。扭力控制也是机械控制。成本怎么算也比12v的便宜

网友B:
出货量大的成本下降,为争市场会不惜成本。

楼主:
引用 网友A:
应该是低压大功率电机贵,再就是因为低压,启动电流会更大,相对来说电池也要更好(更大的放电电流)! ...

而且因为功率小扭力小(就没听说过哪个小电批超过5NM了),所以对变速箱要求低,随便找几个齿轮就行,所以小电批变速箱比12v变速箱造价要低多了

网友C:
做得少所以贵
其实也不尽然, pdd上单锂电的最低19.5可惜是塑料齿轮的所以没兴趣.

楼主:
引用 网友B:
出货量大的成本下降,为争市场会不惜成本。

这个有可能,不过小电批貌似买的人也挺多?

网友D:
引用 楼主:
而且因为功率小扭力小(就没听说过哪个小电批超过5NM了),所以对变速箱要求低,随便找几个齿轮就行,所 ...

7.2V冲击批随便20牛米以上

楼主:
引用 网友D:
7.2V冲击批随便20牛米以上

……咱讨论的是普通电批,不带冲击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做得少所以贵
其实也不尽然, pdd上单锂电的最低19.5可惜是塑料齿轮的所以没兴趣. ...

要是金属齿轮就好了

网友C:
引用 楼主:
要是金属齿轮就好了

那是,要是金属齿轮的话我早就入手了. 幸亏看见一个买家带图评价, 拆开里面是白花花的塑料
3.6v还带变形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那是,要是金属齿轮的话我早就入手了. 幸亏看见一个买家带图评价, 拆开里面是白花花的塑料
3.6v还带变形的 ...

那说明一个问题,就是除了核心部件,如电池,电机,变速箱,扭力打滑装置以外,其他东西不值钱

网友:
引用 楼主:
那说明一个问题,就是除了核心部件,如电池,电机,变速箱,扭力打滑装置以外,其他东西不值钱 ...

一共才19.5, 就没值钱的

网友E:
小电批销量不行。从设计到开模,生产的费用一点不比大的少。只是物料成本少一点,也少不了多少。而大的电批几乎是标准件了,不论电路还是外壳、都很相似。做一款新产品,可能只是设计个外壳就好了,其他部件全部采购都可以。

网友F:
低电压小电批之所以贵,是因为小电批一般用在精密设备,对扭矩要求比较高,比较精准,扭矩弹簧软硬要求很高,各档扭矩都是用扭矩仪一档档的校出来的,成品率低,用户厂家也要定期校准,不达标就立马淘汰了,所以才会有那么多二手的6225 6220,都是车间下来的,12V以上的电批是干粗活的,对扭矩精度要求相对较低,加工门槛也就降低了,随便一个鱼,虾,蟹之类的厂家都能干,加上通用模具,劣质配件,成品率高,不管好坏都卖,有问题再换,所以生产成本极低。

网友G:
大电批。很多配件通用,只是外壳稍微不一样,其他基本都一样, 很多工模的,。 模具便宜,我们这边江苏南通启东做这些很多, 产量都是按几十万只来算,  一个工厂出几十万个,
小电批配件基本不一样,很多不通用, 产品配件价值高。,销量少,自然贵。

楼主:
引用 网友F:
低电压小电批之所以贵,是因为小电批一般用在精密设备,对扭矩要求比较高,比较精准,扭矩弹簧软硬要求很高 ...

你这理由解释不通,6225,6220是什么情况我不太清楚,但就我知道的,工厂车间里的电批全部用的是插电的,我见过的工厂全都是,没有例外,因为车间是24小时不停线生产,根本没时间去换电池或者充电。再说成本,使用插电电批的成本比充电电批的成本要小一大截,寿命要长一大截,充电电批唯一的优势就是便携,但是车间里恰恰不需要便携,所以充电电批的优势在车间里完全不存在。所以,工厂不会采购这种东西。话说回来,就算是从车间淘汰的,那肯定是一淘汰一大批,不会说工厂里淘汰一个流出来一个,肯定是一批一批走,那么,量大了价格就低了,但是二手价格为什么还这么高呢?其实想想就知道了,卖家为追求利润,人为的制造一种物品稀少的感觉,这样才能卖的上价。不然,一堆洋垃圾凭啥赚钱?

楼主:
引用 网友G:
大电批。很多配件通用,只是外壳稍微不一样,其他基本都一样, 很多工模的,。 模具便宜,我们这边江苏南通 ...

这个有可能,但我觉得不是根本原因,因为即便产量少,也不可能一次只造几百几千个吧?

楼主:
引用 网友E:
小电批销量不行。从设计到开模,生产的费用一点不比大的少。只是物料成本少一点,也少不了多少。而大的电批 ...

好吧,前期费用大是真的

网友:
女士用的,好外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