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MI] 【记录贴】SM2246en+L85C测试!

楼主(2019-09-21):
手里弄到4片64G的L85C颗粒,想贴2246en做个240G固态,于是买了创见的46en板子,4贴4ce,128M缓存的。
板子到了,贴上看看速度。

先单贴

下面开卡

这个闪存算是比较经典的2D MLC颗粒,比较好开。46xt,46en,JMF系列都能开。
简单设置,顺利开出来60G。

下面跑分

粗略地算下,大概每ce写入18M/s,不算太快。

接下来双贴

双贴贴主控面,开4ch/2ce。
顺利开120G。

跑分

写速度翻倍,读速度已经基本把sata3跑满了。
4K多线程读250+,带缓存方案的优势开始显现。

三贴

三贴满容量开不出来,想开2ch/4ce看看速度来着,也没开出来,算了,直接四贴吧。

贴完

这个板子默认是没有CE跳线的,所以需要手动补上跳线,然后CE排布才会正常。

开卡时提示内存不足。这个板子默认是128M缓存,开240需要换256M以上的缓存。

找了颗三星的256M缓存焊上。

开240G成功。

四贴跑分

读507,写260,渣渣T430笔记本,4K垃圾请无视。总体跑分中规中矩。

全盘写266不掉速,读487。

看样子,得贴满32ce,写速度才能跑满了。

装上外壳,完工!

网友A:
比L74A快比L85A慢,L95B不应该啊。写入少说也得300m/s。L95B有不少超容量的块,怎么还要留这么多做冗余?坏块超多?

楼主:
引用 网友A:
比L74A快比L85A慢,L95B不应该啊。写入少说也得300m/s。L95B有不少超容量的块,怎么还要多留5GB做冗余?坏 ...

没多留啊,自动开出来的。
240G系统下应该显示223.51,我这个已经超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没多留啊,自动开出来的。
240G系统下应该显示223.51,我这个已经超了

正常的闪存开256GB,实际238GB使用容量。其他都是降容。难道开卡容量都选AUTO?足容用这个开。

网友A:
居然没仔细看看闪存,PF29F64B08NCMFP  89,84,64,3C,A5,0C ,标准L85A 20nm 制程。速度比同制程的镁光闪存慢一点。

楼主:
引用 网友A:
居然没仔细看看闪存,PF29F64B08NCMFP  89,84,64,3C,A5,0C ,标准L85A 20nm 制程。速度比同制程的镁光闪存慢 ...

嗯,我又查了下,是l85c,是我搞错了,我改一下。

网友B:
写入速度不对吧,四贴写入应该不少于300

网友C:
引用 网友B:
写入速度不对吧,四贴写入应该不少于300

要32GB 1CE的那种比如NW680才会快的,这种16GB 1CE的不快,基本也就20MB/S 1CE左右、L85 L95都差不多

楼主:
引用 网友B:
写入速度不对吧,四贴写入应该不少于300

回头我找老固件再刷一下试试。

网友D:
我16贴ACMF1写才200出头,INTEL的F感觉就是没东芝快,同样16贴1CE的6DDJ写能到350。

网友:
引用 网友C:
要32GB 1CE的那种比如NW680才会快的,这种16GB 1CE的不快,基本也就20MB/S 1CE左右、L85 L95都差不多 ...

印象里好像L84?傻快傻快的。。。但是存世的不是被弄死的服务器片就是黑白片了,,,,,

网友:
用IS903测试架测了PF29F64B08NCMFP和PF29F64B08NCMF2,ID=89,84,64,3C,A5,0C/00。后缀P写入70m/s,后缀2写入80m/s。软件针对两种闪存采用同一种设置。

楼主:
引用 网友D:
我16贴ACMF1写才200出头,INTEL的F感觉就是没东芝快,同样16贴1CE的6DDJ写能到350。 ...

东芝闪迪的颗粒速度确实快,2246xt的固态优盘,单贴闪迪15131 128G,共4ce,写入260不掉速,单ce写入超60

网友E(2019-10-24):
请教老湿:
  同样的板子,东芝 th58teg9e2hba89 (4CE)单帖,见图,怎么跳线才正常?

还有,如果R43不跳,就如下图

楼主:
引用 网友E:
请教老湿:
  同样的板子,东芝 th58teg9e2hba89 (4CE)单帖,见图,怎么跳线才正常?

四贴时跳44   46  50  51,对应公版的1  3  5  7跳线,其他的对应2  4  6  8,你查下怎么跳。

网友:
引用 楼主:
四贴时跳44   46  50  51,对应公版的1  3  5  7跳线,其他的对应2  4  6  8,你查下怎么跳。 ...

谢谢大师指点,俺再试试

网友:
每CE 20M的写很快了

网友(2020-03-11):
请问一下我用同样的主控板贴2片9DDK的芯片,ID识别正常是4CH 2CE(CE0、CE2),但是量产的时候提示download MPISP fail,这个会不会是Flash没有清空的缘故,量产工具Debug内的清空能不能用呢?

网友F(2022-11-26):
一个七彩虹SS150 128G,SM2246XT+2片INTEL L85C,可以开卡,120G,128G都能开,但是不能装系统,win10安装完成后无限重启或者蓝屏。

网友(2023-02-06):
引用 网友F:
一个七彩虹SS150 128G,SM2246XT+2片INTEL L85C,可以开卡,120G,128G都能开,但是不能装系统,win10安装 ...

用默认跑rdt,看看结果中最大ecc值是多少,再设置严格一点跑第二遍,尽量筛选出不稳定的块,这个牌子用的颗粒,来源说不清,用了这么久,估计寿命也差不多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