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他] 一拖二转换插座冒烟了,拆开来看看

楼主(2019-09-21):
一拖二转换插座冒烟了,拆开来看看,今天天气有点热想插电扇吹吹风,电扇是二脚,插座是三孔因此用转换插座转换一下,刚插上就听"卟"的一声,一股烟一冒,赶紧抜下,拆开来看看那儿出问题了

先上图

16年产的也用了三年了,今年热天一直插在插座上,早几天才抽掉

5颗罗丝全是"Y"型防拆罗丝

沒发现问题呀

哦,原来是指示灯限流电阻烧了

LED内部也烧黑了

剪掉指示灯先将就用着,以后再加

END

网友:
珍爱生命,远离山寨

网友A:
这里已经完全禁止此类的插座进口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里已经完全禁止此类的插座进口了!

这种是纯国标的,有出口的必要吗????

网友B:
引用 网友A:
这里已经完全禁止此类的插座进口了!

你的意思是不允许这种扩展插座的生产及销售吗?

网友C:
好山寨的插排,功率大的建议不要用。

楼主:
引用 网友C:
好山寨的插排,功率大的建议不要用。

一般功率都不超过100W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里已经完全禁止此类的插座进口了!

国内?国外?

网友:
引用 网友B:
你的意思是不允许这种扩展插座的生产及销售吗?

是的,出口的美标,现在都不给卖了,也是独立开关的!说不安全

网友A:
我在纽约,但是市面上已经不见痕迹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在纽约,但是市面上已经不见痕迹了。

引用 网友A:
我在纽约,但是市面上已经不见痕迹了。

网友:
山寨货用的限流电阻功率偏小,很多都是1/8W的,而且阻值也只有100k,建议最少1/4W 200K的,我自己的都改成阻容降压加滤波,看着不闪。

网友:
引用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在纽约,但是市面上已经不见痕迹了。

肉体 番强

网友:
引用 楼主:
一般功率都不超过100W

这些就插插 风扇、手机充电器 而已。不过这个三插头突了出来,不会占用了面板的二插位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里已经完全禁止此类的插座进口了!

国内还在买呀,才买了公牛的

网友:
换氖泡吧,有成品已经焊接好限流电阻的那种,一毛多一颗。直接接在220v就行。

网友D:
同款转换器,同款烧毁

网友E:
正好换一个“led+电阻+防反压2极管”的指示灯吧~这个电阻烧掉可能也与led反向击穿有关。

楼主:
引用 网友D:
同款转换器,同款烧毁

同"喜"     同"喜"

楼主:
引用 网友E:
正好换一个“led+电阻+防反压2极管”的指示灯吧~这个电阻烧掉可能也与led反向击穿有关。 ...

有空再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