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 有偿悬赏求STM8S开发

楼主(2019-09-21):
RT
本来想自己慢慢弄的,但是由于自己对单片机之类的太少,尝试了几天还完全没有入门,问题一大堆,预计靠自己短期内是搞不定了。所以有偿请求大神帮忙编程。
悬赏包括本帖的300M币,还有开发成功后的成品套件5套(包邮,仅限中国大陆)。不值多少钱,就图个高兴。
如果没有大神帮忙一次解决问题,成品套件会分给楼主认为提供了最大帮助的5位坛友,坛友不要的话捐给论坛。(不知道这么悬赏合适不合适,不合版规的话管理员大大帮忙修改掉好了)
有兴趣的坛友可以加我微信13656665087或者QQ501329408具体交流。由于现在微信QQ各种骚扰太多,一般不加陌生人,加好友时请备注数码之家。

接受各位坛友的建议,300M币确实少。如果大家觉得300M币和5套套件没兴趣,那么200RMB怎么样?有大神愿意帮忙弄下吗?

开发要求如下:
开发板:STM8S103F3P6
实际用于套件的芯片是STM8S003F3P6
程序用途:用于带光感应功能的遥控调光调色LED灯驱动控制

要求:
1、用红外接收头接收红外遥控器信号,要求能接受连续信号,遥控器编码目前还没读取,近几天会通过模拟示波器读取。
2、根据红外遥控信号分别控制2路PWM输出的占空比,频率固定为2.5khz。
3、通过光敏电阻获取亮度数据,调整PWM输出占空比。
4、请多做注释,楼主这个小白想通过这次制作学习玩STM8。

网友:
这个程序不难,找个类似的做参考修改修改就成了。

网友:
对于会的人,就是小菜一碟。对于不会的人,难于上青天。

网友:
我连51都还玩不好,只能帮顶了

网友A:
这个不难,关键是红外遥控用的什么协议,你不会自己搞个协议吧?遥控器是你买的还是那里来的。最关键是从程序的复查性来讲,300M币要是有人做,也是比较闲的才会。不过可以给你支招。第一淘宝买的红外遥控器基本都是NEC协议,这个用STM8S的定时器的输入捕获功能,很容易解码,网上例程也一大堆。然后确认那个红外码是PWM占空比增加,那个是减少,操作PWM占空比就行了。自动PWM也不难的,对光敏电阻串联个电阻分压,用STMS的ADC功能读取分压电压即可,根据电压调价PWM占空比即可。程序代码量估计200行以下,之前要是做过相应代码的,2小时内应该能完工。最后300M币少300 RMB应该比较有人有兴趣。

网友:
分块处理,

先处理红外解码

再处理光敏读ADC

再处理PWM

这样,好像也不是太困难了。。。。。。。。。

网友:
持续关注300M花落谁家

网友:
围观路过看看 不感兴趣

网友:
给lz出个主意,300m比有点那啥,5套对方也未必有兴趣,
这几天流行开奖,改成悬赏福袋吧!

网友:
提不起兴趣,
其实工作量不在于每个单独的模块,什么遥控、pwm、adc都很简单就能调好。
问题把这些东西整合起来、还要测试下,其实比想象的要费不少工夫的,

网友:
确实300m也太少了,花几分钟给淘宝客刷个单还能挣5块钱。。。。
当然,如果能遇到想练练手的也比较闲的,也许还是能做一做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个不难,关键是红外遥控用的什么协议,你不会自己搞个协议吧?遥控器是你买的还是那里来的。最关键是从程 ...

不是自己搞的协议,打算用现有的遥控器,就是优惠沟里16.8包邮的那种可以遥控调光调色的LED驱动的配套红外遥控器。

我可以接受200RMB。大神有没有兴趣帮忙做一下?

网友A:
引用 楼主:
不是自己搞的协议,打算用现有的遥控器,就是优惠沟里16.8包邮的那种可以遥控调光调色的LED驱动的配套红 ...

你这个调色,要有3路PWM输出?RGB色?那么光敏电阻控制的是LED亮度还是什么?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这个调色,要有3路PWM输出?RGB色?那么光敏电阻控制的是LED亮度还是什么?
...

暖白光、正白光的色温调整,所以是2路PWM输出,光敏电阻控制LED亮度的。

网友:
这个也可以?还是自己回去好好摸索学学吧,自己学虽然慢但是学的透,主要还是参考现成的代码不断调整组合到一起来用,既然想学就不要怕难怕慢,人生还很长呢!

网友:
引用 楼主:
暖白光、正白光的色温调整,所以是2路PWM输出,光敏电阻控制LED亮度的。

抽空我看看

网友:
我回去找找看,可能有现成的

网友:
后面加个0有意,另外公开的秘密:003其实就是103:lol:

网友A:
已经基本完成你的要求了,2路PWM输出、占空比可调、ADC读取光敏电阻电压、红外遥控可以调节两个参数、这两个参数计算两路PWM的比值(就是正白和暖白亮度比)。然后通过ADC电压和这个比值就可以控制LED了。需要的话就联系我。

楼主:
引用 网友A:
已经基本完成你的要求了,2路PWM输出、占空比可调、ADC读取光敏电阻电压、红外遥控可以调节两个参数、这两 ...

基本就是这个要求,不过还要有分段驱动功能等,附上遥控器照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