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网络] 找朋友拿了个移动的盒子,怎么和网上破解的咯些型号都对不上

楼主(2019-09-21):
机身型号是cm201-2  进去软件里面型号是cm201-2 ch,貌似和它们破解的同型号机顶盒板子都不同,
还有插上hdmi这个盒子显示底色也不对,紫色的,不知道什么鬼,接上电脑色彩是对的,盒子也是全新没用过的
有没有玩过同样型号盒子的大佬

网友:
颜色不对是输出线材或者输出端口接触不好

网友A:
魔百盒的太乱了,同个型号不同批次或者不同地方的都不一样。

楼主:
引用 网友A:
魔百盒的太乱了,同个型号不同批次或者不懂地方的都不一样,

是啊,同个cpu,都有不同内存和闪存,都不知道怎么玩了

网友:
好歹我们也得知道CPU是哪个吧

网友B:
相同CPU就行了,方法都是一样的把,我这个有两个省份的,居然一样的

网友:
海思3798的CPU? 刷好的人很多

楼主:
引用 网友B:
相同CPU就行了,方法都是一样的把,我这个有两个省份的,居然一样的

1.盒子开机,连续顺序点按遥控菜单键和音量减键,进入Recovery刷机模式。

这一步就进不去,就没法下一步了

网友:
把板子反过来,应该会看到两个触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