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硬件] i5/4300U性能怎么样?

楼主(2019-09-21):
收拾屋子看见两片itx,看见好多人买J1900之类的做软路由或NAS,i5/4300U千兆单口做什么好呢?

网友A:
添块网卡做路由

网友:
可以nas和软路由二合一。作路由可以搜索单臂路由

楼主:
引用 网友A:
添块网卡做路由

插在无线网卡mpcie接口上吗?

网友:
引用 楼主:
插在无线网卡mpcie接口上吗?

上面写着WIFI1的就是啦

网友B:
我的本子才是 i5-4200u 的呢,
楼主的 i5-4300u 竟然还在吃灰,
还俩。。。

网友:
引用 网友B:
我的本子才是 i5-4200u 的呢,
楼主的 i5-4300u 竟然还在吃灰,
还俩。。。

我的i5 4210u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的本子才是 i5-4200u 的呢,
楼主的 i5-4300u 竟然还在吃灰,
还俩。。。

啥情况?这种带U的低电压CPU性能不是太强呀

网友:
我的i5-3317u感觉办公还绰绰有余

网友:
这是我的主力电脑,楼主你说怎么办吧

网友:
这做路由或者NAS可惜了,有些大材小用的感觉,如果动手能力可以,可以找个好一点的显示器,把它装到显示器里,做成一体电脑,4300U性能还可以,这主板带LVDS可以直接驱动屏幕,带MSATA,可以直接装个MSATA固态硬盘,不占用空间

网友:
楼主有没有出手这主板的意向,我正考虑掏一块玩玩

网友:
收拾屋子看见两片itx
清理一下会有更多。

网友:
我这本子也就4310U,还用着呢,主要是省电啊,充满电用一天都可以啊,充电也快,一小时就80%以上了。

网友:
itx做路由感觉还是太大了,最好在小一个尺寸,就小米盒子那种尺寸最好了!

网友:
有钱人,楼主决定做什么了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