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仪] 【首拆】胜利606c钳表万用表 新表拆开看看

楼主(2019-09-21):
买了个胜利胜利606c钳表 本来想替换服役多年的优利徳UT136B 可是发现高测出电压偏高、低电压偏低 拆开看下
上图正面

背面

就三个钉子 拆开背面
发现只有一个电位器 这是什么黑科技 感觉调不了了……

继续拆

做工整体一般也是牛屎芯片 测量大电压偏高
测试下电路板上的3.3稳压管对比优利德

估计我那个用了几年前的优利德需要继续服役了!

网友A:
基准电压测试看看 不行还厂

网友(2021-08-28):
引用 网友A:
基准电压测试看看 不行还厂

这个算吗

网友(2022-10-21):
你个人感觉偏高偏低没说服力哦,要根基准对比看看才能定论的。

网友:
应该差不太多

网友:
没有基准对比。很难知道到底是偏高还是偏低。万用表都是比例法计算。自己校正先看看有没有教程.看看看pcb的电位器有哪些。基准的电位。电流档电位,直流电压档。还有些滤波微调电位。如果没有电位就手动调整分压比例。先打到直流电压档调整基准源1v 或者0.1v  但前提是一定要有个基准源。没有就别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