使用一年就不亮的共禾10W户外投光灯,好质量吗?

楼主(2019-09-21):
优惠购时介绍很不错,外观、做工也比一般的优惠购相比是高大上了,没想到不到一年一样的挂了,还不如其它看起来更差的品牌。拆开查出是电源输入端有个小电阻开路,以为换上会好,可换上后仍然电源没输出。本想找个驱动电源试下灯珠,可看样子这是三灯芯串再并的吗?找来的最低28V输出电源不敢接,又是丢垃圾桶的货。

网友:
28V那就再串一个5W20欧电阻接上呗

网友:
可以试,看灯珠也是九窜,bp的ic设计输出最低工作电压大于15v就行。
这种灯珠不敢用,没钱买散热块。。。。。

网友:
说实话 这个用料不错了  比我买的好多了

网友:
浪费,还能改装一下接12V电瓶变成手提灯的

网友:
那是保险电阻,既限流,又当保险丝用
开路了,一般相当于保险丝熔断了,肯定是后面电路出了问题
不能直接换新解决

网友:
我早就改成手电灯了

网友A:
这种集成灯珠有3串3并的,有9串的

用驱动电源,最怕的不是电压,而是电流。过压会闪灯,过流就容易O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种集成灯珠有3串3并的,有9串的

用驱动电源,最怕的不是电压,而是电流。过压会闪灯,过流就容易O了! ...

灯神说下怎么判断是9串还是三串?电压高了不是一样会挂吗?那个LED灯电源倒是电流不大才300MA呢。

网友:
以前撸过几个,都在吃灰

楼主:
今天不死心,用输出在18至25V的电源测试,还不错点亮了,灯珠两端电压为15V,从这样来看应该是9串的,由于电流只有300MA左右,功率远达不到原来的10W,只有4.1W了。

网友:
灯珠没发黑,就是驱动问题了

网友:
我是感觉LED不耐用

网友:
只要亮度够用,管它功率够不够数,

网友:
引用 楼主:
灯神说下怎么判断是9串还是三串?电压高了不是一样会挂吗?那个LED灯电源倒是电流不大才300MA呢。 ...

用9V去点亮,点得亮的是3串。驱动电源的电流高了才容易挂,

网友:
12伏灯珠,买过很多,灯壳做太阳能灯用了,灯珠装摩托车上面了,驱动吃灰了。

网友:
这种搞活动的灯,大多为了提高亮度,LED端工作电流设置偏大,想用的久一些,建议降功率使用。

网友:
引用 楼主:
今天不死心,用输出在18至25V的电源测试,还不错点亮了,灯珠两端电压为15V,从这样来看应该是9串的,由于 ...

应该留着改装成充电应急灯

网友B:
看成是共床了,是我眼睛有問題嗎哈哈

楼主:
引用 网友B:
看成是共床了,是我眼睛有問題嗎哈哈

应该看来是共枕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