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硬件] 这硬盘是准备挂了嘛?

楼主(2019-09-21):
开个软件总要转几秒才打开

网友:
crystal disk info看看硬盘健康状况呗

网友:
某娱乐大师检测硬盘不靠谱,而且,不管什么软件在正常的操作系统下检测都不靠谱
不过如果windows7以上的系统直接提醒你硬盘损坏,或者某娱乐大师检测出有坏块(如上图那样的),那凶多吉少的可能性就大多了,建议尽快更换

网友:
固态还是机械?

网友:
注意备份资料

网友A:
我就想知道有坏道的硬盘除了扔掉还能用不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就想知道有坏道的硬盘除了扔掉还能用不

机械硬盘有些可以分区以后继续用,但风险自担,而且有些硬盘并不能在正常环境下用,也不要想着当移动硬盘或者路由器硬盘,只能电脑上当慢速下载的副盘用
这种盘有些可以把C1计数永久关掉降低卡顿情况,像东芝这种没法关C1的不建议继续用,每次都卡4秒一般人会疯掉的
固态盘还是算了吧,一旦有坏块,说明这盘要么素质不良,要么快挂了,要么漏电快,总之就别想着废物利用了

网友:
有C5待映射扇区就是这样卡得很,用官方工具修一下就好了。存些不重要的数据还是可以的,我的希捷2T有90个重新分配扇区,到现在快2年了还能用

网友:
已经不用希捷好多年,实在是怕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