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P4056输出电压过高

楼主(2019-09-21):
手上有两种4056,那种薄的正常,那种厚的电压,都在4.4伏以上,这个什么情况,测了手上有六,七块都是这样,这个芯片换成了进口的,在淘宝买,0.6块钱一片。换的是这样,不换的也是这样。
那个薄的充电板换上去电压也没有高。

网友:
空载高,带载试试

网友:
空载这样不算高了吧

网友A:
表问题?或是虚地线?不应该的,试过N个都没有超高到这么高的!

网友:
会不会是万用表不准。

网友B:
TP4056(俗称大F)不是南京拓微集成电路有限公司生产的吗?怎么成进口的了。

网友:
高点好,充得满,以前多数只4.15:mad:

楼主:
引用 网友B:
TP4056(俗称大F)不是南京拓品微电子有限公司生产的吗?怎么成进口的了。

是这个地方买的,原装

楼主:
引用 网友A:
表问题?或是虚地线?不应该的,试过N个都没有超高到这么高的!

表肯定没有问题。

网友C:
你测的是空载输出电压啊,你测测截止电压准不准,我的几个盗版的都在4。22

楼主:
引用 网友C:
你测的是空载输出电压啊,你测测截止电压准不准,我的几个盗版的都在4。22 ...

这个有点难测,得把电给充满。

网友D:
引用 楼主:
这个有点难测,得把电给充满。

这个板子空载和带载都是4.25V才对。

网友:
楼主的文字功力有待加强。我看了最后一张图才明白楼主所说。

网友:
大芯片小芯片原装。。呵呵。这种一律pass。100%全假货。。。真货JLC去买吧。也就678毛的样子。铁保真货

网友:
楼主先肯定万用表正确,比如用基准测试一下。或者搭一个TL431测试一下万用表。

网友:
我用的是9毛的,一直很稳定,耐温度也好
用过一批便宜的,各种毛病

网友:
带载试试吧

网友:
输入加个5v稳压管试试,我的也是测电压都到4.5v了,,加了稳压管后输出稳定到4.2v

网友:
引用 网友D:
这个板子空载和带载都是4.25V才对。

我之前测过在4.2-4.5之间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