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无线] 锐捷RG-AP520-i 简单拆解

楼主(2019-09-21):
对这玩意了解不多,捡回来拆来看看,没有电源通电,家里只有个小米路由器,信号超级差,隔一个小过道信号都不行了,寻思着找个电源接上好不好用。还要怎么设置么?

网友A:
瘦AP,要先转成胖模式

网友:
wifi天线的花样真多

楼主:
引用 网友A:
瘦AP,要先转成胖模式

求指点,怎么转换,现在电源还没收到,不懂怎么弄。另外,胖AP 瘦AP是什么意思……

网友(2021-07-21):
直接切换fat模式

网友B(2021-11-12):
这个AP非常好用,我也是便宜货淘了一个,自己拆了把里面真正工作的电压5V引线到48V这个插座这里,切断原来的铜箔,装起来后用5V 3A电源直接给它供电。 查询官网,WEB进入设置成胖的,然后修改好家里合适的网段,联网以后挺不错的! 5.8G 我用我的比较老的小米9SE测 宽带速度可以到135M  信号也非常好。

网友:
小片片的距离和波长有何关系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个AP非常好用,我也是便宜货淘了一个,自己拆了把里面真正工作的电压5V引线到48V这个插座这里,切断原来 ...

发帖已经找到方法改胖AP了,用了有一两年了,相当稳定。而且信号穿透也很好。不过现在又忘记改的方法了,目前就当是一个普通路由器用而已。

网友:
这5G天线看着像8木啊

网友C(2022-01-25):
楼主,怎么转换成胖AP啊,我没有AC啊

网友(2022-10-10):
引用 网友C:
楼主,怎么转换成胖AP啊,我没有AC啊

有命令的,企业级的,稳定是肯定的。就是要另外接个电源。

网友(2022-11-10):
里面的天线有意思

网友(2024-05-25):
啥都没看到,这拆机拆的呢,不知道说什么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