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健康] 瑞声达心意系列基础型手调数字机(助听器)拆机

楼主(2019-09-21):
       2009年给家人买的一个“瑞声达”心意系列基础型手调数子机(助听器),当时花了450多元,(也是我第一次在淘宝网上买东西),家人用不惯一直都没什么用。
       近日翻柜子找出了这个助听器,发现电池仓里的一个电池竟然都没那取出来,感觉有点电池液流出,赶忙用酒精擦试了一下。用2015年买的锌空电池试了试,有点啸叫声、带不动,用万用表测试了电压只有1.35伏,估计电池已经过了有效期(有效期2年),立马上淘宝花了50多元买了4版电池。
      今天电池到了,装上新买的电池机器还是没有反应,店家讲可能机器接触不好。让我再用酒精擦试擦试,试了还是不行,怀疑电池质量有问题。用万用表测量了一下新买的电池,电压只有1.34伏,店家讲应该把电池密封胶条揭开后等一段时间电压才会升上去,过了半小时电池电压也还只有1.37伏(电池上面标的是1.45伏)店家让我换一个电池再试试,机器还是没有反应,店家又讲长时间没用机器受潮了,让我拿出去晒一下去去潮气,35度的大太阳晒了1个多小时,机器还是没有反应,店家讲估计机器已经挂了。
       想想也是,电池2、3年没拿出来,保不准电池液都渗到机器里面去了,咬咬牙开始拆机,由于用力大了点机器就变成了这样了,感觉有4根线脱落,用酒精擦试了主板,但这4根线不知道怎么接回去呀?感觉3根线接的是麦,原来麦上还连了根把线、后来全断了,不知道3根怎么接,另一根线也不知道接在主板那里那个地方,有哪位大咖可以指点一下呀?
      机器都这样了,电池只好申请退货,到了几家快递公司,都说近期发往北京的电子、液体产品全部暂停,只能等过了“十一”再说了。如果有那位大咖指点一二,修好了机器电池也就不用退了。

楼主:
估计助听器真的要挂了哦

网友(2020-03-07):
兄弟,硅咪吧 三线 电源 地,信号线 用万用表测试出来 ,再试下 就知道了

网友:
你这样直接接到电容咪 是不同的,百度下 接法,硅咪 的电源线 是不走信号的. 信号线是单独的,  你要试电容咪 要串一偏压电阻力或加一隔直电容把咪的信号引入 原硅咪 的信号输入点才行

网友:
朋友,我就看到一堆绿色的光板PCB,上面有些什么都看不到。

网友(2020-08-19):
就是个绿色板子吗,什么都看不到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