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脑] 『ROSE 拆解』再修显示器。拆修美格WT22D液晶显示器。

楼主(2019-09-21):
单位库房里找到的一台坏显示器。看着成色还挺新的,而且报废好几年了还在这,所以我就借回来一下。。。这显示器超级重。。。底座一个大金属环。而且面板外面还带个玻璃板。。。
回来通电试了下,电源灯闪一下就灭。估计电源的问题比较大。

背面,双VGA,一个DVI,还有个3.5mm音频。

外壳侧面有螺丝规定面板框。

全金属底座。。。相当稳当。。。

2007年3月14号生产。至今已12年半了。

拆掉玻璃面板,感觉轻巧多了。

液晶屏四周还有螺丝固定。

拆掉液晶屏的螺丝,掀开液晶屏,拔掉灯管线。

掀开液晶屏后,电路板部分还有一张铁板盖着。。。

显示器下面一边一个小喇叭。

拆掉铁板后露出电路板了。

电源+高压一体板。

灰还不少的说。。。

LD7575PS PWM电源管理芯片。

TL494

电源板正面。

电容全部怀孕。。。

这边灰也不少。

电源板输出排针。
测都不用测了,直接拆电容吧。。。

680uf 25V电容。四个电容,两两并联。

测下试试。。。

另一个。。。

直接找了两个2200uf的换上去。

5V部分电容也一起换掉。

拆下来的5个电容。

驱动板

NT68F633LG MCU

NT68564HFG液晶屏驱动IC。

24C16

板上还有两个空的IC焊盘。不知阉割了啥功能?

这个带散热片的不用想就知道是TEA2025功放IC了。

通电试机,显示正常了。不过灯管老化严重。这已经是最高亮度了。。。
看来有时间还得把灯管改成LED的。。。

网友:
换灯管就可以满血复活。

网友:
有DVI还是值得一修的,单VGA的我觉得真不行,那清晰度和数字信号没法比

网友:
楼主是电子相关专业么?还是自学的?

网友:
双VGA接口的显示器还是第一次见,长见识了。

网友:
就喜欢这种电容怀孕的。现在修东西就这个最拿手!

网友:
“借”回来,有的还吗

网友A:
估计不是1080P的高清屏,太老了。

网友:
谢谢分享。MM多才多艺。。。。。

网友:
当年美格很高级的
另外,偶想知道雪MM啥时还

网友:
其实没必要改LED背光的。淘宝的LED背光组件基本都是PWM调光的,LED灯条也不是很好,改了LED还没原来的CCFL护眼。

网友:
看到美格还以为是CRT呢,原来也有液晶,不过这牌子现在应该被收购了吧?这个还是CCFL背光,看样子是1680*1050分辨率的,做电脑显示器还是蛮合适的,22寸在当年应该是黄金分辨率了。

网友:
功耗巨大的板子

网友:
双VGA,很少见

网友:
引用 网友A:
估计不是1080P的高清屏,太老了。

07年那会是有1080P的,就是一般都是灯管的,不是LED的。我有一台明基G2220HD的现在还在服役。

网友:
老东西做工真的不错,元件也多,连铁都有几斤

网友:
MM修东西上瘾,得治~~~

网友:
我家的方正品牌机,显示器内部就和这货一毛一样,驱动坏了我直接用换美格的板子

网友:
做工扎实,不愧是老机器。

有个问题,单位的,你拿回来弄好了还得还回去啊!!

网友:
不知道这种类型封装MCU是如何拆下来更换?以前也遇到过这样装配在主板上的MCU,但不知道怎么拆,需要哪些工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