到底要不要用软路由,手上有个双网口工控机

楼主(2019-09-21):
今天整理自己平时收来的电子辣鸡时看来有一个小主机 。。是几年前70块钱收来做测试用的 因为它有二个COM口。。今天一看还有二个网口。。。
中午就给它安了一个爱快(用1G的CF卡) 玩了一下就不会玩了。。。。感觉想要玩下去还要学习啊 。 呵呵现在不知怎么的 ,,就是无耐心。。。
我现在一个光纤用三层。一层用的是光猫自己的WIFI 接了个交换机,二层用K2P,还接了POE交换机加4个摄像头。。
另一条光纤用在第四层。。。
因为建房时不懂听人说现在都是用无线的了。什么什么都是无线的。所以网线没有布好。。。后来电脑电视 都感觉慢的才改接网线。。。又分多次。。接的有点乱。。
后来又听到了软路由 又听到了二条光纤能并用?????
特来论坛请教大家 。我这样有没有必要改。。。改了快?????

楼主:
都是我单人多次楼上下楼的跑接线。。。还是线都是穿于管中不太难。。。。但也累死。。现在有时感觉慢。。。

网友A:
卤煮都住上别墅了,还玩这个

楼主:
引用 网友A:
卤煮都住上别墅了,还玩这个

人多地少。成排的 。。只能加高 实力不允许。。。本来还要加高的 。。

网友:
我觉得你那个8口交换机倒是要弄个好点的,那个是网络中心

网友B:
光猫拨号最好改成桥接模式(路由器拨号,需要破解光猫或者找运营商设置),主路由弄个好点的千兆路由,下面再接主干交换机
监控部分最好分离出来,单独交换机形成子网,并做好vlan隔离,再上行连接到主干交换机
还有,别墅都有了,就别用k2p了,无线AP怎么也得用思科、华硕、华为之类的

网友C:
软路由代替的就是光猫的路由功能,软路由的处理能力取决于配置,如果是n270这类的就算了,没硬nat的还不如光猫,要是配置高肯定强于光猫,在多用户下好于光猫,软路由一大优势就是流控

楼主:
引用 网友C:
软路由代替的就是光猫的路由功能,软路由的处理能力取决于配置,如果是n270这类的就算了,没硬nat的还不如 ...

我就是不明白一个电脑二个网口怎么做到光猫的功能。。。。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B:
光猫拨号最好改成桥接模式(路由器拨号,需要破解光猫或者找运营商设置),主路由弄个好点的千兆路由,下面 ...

哪就是光猫就只当猫用了,,,手里有二三个K3呢。。是不是他就能做主路由? 穷。。。不是别墅 啊 。。。所以都是能省就省 ,,先用手里有的。。
是不是把监控的隔离开来会快一点?

楼主:
引用 网友C:
软路由代替的就是光猫的路由功能,软路由的处理能力取决于配置,如果是n270这类的就算了,没硬nat的还不如 ...

看了一下 是N270的  哪我不折腾了  。家里还是主机没用 但是AMD的 用电不小 。。。先听6楼的兄台哪样改改。。

网友D:
建议再置办一台交换机,将监控和网络分开;至于软路由,意义倒是不算太大~

网友C:
引用 楼主:
我就是不明白一个电脑二个网口怎么做到光猫的功能。。。。谢谢。。

看清楚代替的是光猫的路由功能

楼主:
引用 网友C:
看清楚代替的是光猫的路由功能

嗯。嗯。明白了。

网友E:
引用 网友D:
建议再置办一台交换机,将监控和网络分开;至于软路由,意义倒是不算太大~ ...

咱说要提升交换机,楼主就是不搭理

楼主:
引用 网友E:
咱说要提升交换机,楼主就是不搭理

哦哦。谢谢。。。。主要是不懂。。。不知道交换鸡也重要。把注意力都集中在主路由上。。。

网友:
就这样,没什么特殊要求的话,什么都没必要搞。我                  软路由都在吃灰。

网友:
引用 网友C:
软路由代替的就是光猫的路由功能,软路由的处理能力取决于配置,如果是n270这类的就算了,没硬nat的还不如 ...

胡扯,胡扯,胡扯
我用GI945  N270的还是单网卡的跑ROS带二十多个二级路由。。无线客户端总共几十个同时在线都不卡。。已经运行快半年了。。。。。。

这个机器还行吧。。就看你怎样用了。。

网友F:
看拓扑网络结构很简单,不用大改。
首先网线一定过关,8芯纯铜不能省。为了跑满宽带所有设备一定要千兆口的。
有条件请给运营商打电话要公网IP。
光猫一定改桥接。不是说运营商光猫nat性能差,而是多数固件都不给力甚至有bug还没法升级。(似乎upnp问题比较常见)
才100m宽带随便换个好点的路由就行,没啥必要上软路由。k2p的mt7621a软nat跑300-500m都完全没有问题的。能刷op之类开源固件就更好了,刷了都是软的了。
双光纤叠加同运营商可以试试。不同运营商没必要搞。反而减速出问题不好用(家里环境电信100+移动100,亲测高x,爱x软路由叠加效果都很差)。
交换机别太差,要跑监控流量小不了。
末端的两个k2p一定改成ap模式,为了不增加nat层数。毕竟很多运营商已经是内网ip,自带1层nat了,如果路由再来1层,ap再来1层那就太秀了。
基本也就这些了。有不足的地方欢迎指出

楼主:
引用 网友F:
看拓扑网络结构很简单,不用大改。
首先网线一定过关,8芯纯铜不能省。为了跑满宽带所有设备一定要千兆口的 ...

太谢谢了。我改。。。

楼主:
引用 网友F:
看拓扑网络结构很简单,不用大改。
首先网线一定过关,8芯纯铜不能省。为了跑满宽带所有设备一定要千兆口的 ...

是不是不接W口接L口就是AP了??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