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综合] D一个应急启动电源

楼主(2019-09-21):
6只法拉电容,D一个汽车应急启动电源

用部分原来的外壳做保护

空调紫铜管做的电夹

实战启动,连续启动6次,每次启动节奏都是咯嗡,而新换的60AH电瓶,启动节奏是咯咯嗡!

注意脱开的电瓶负极,试验6次后没敢再试,怕没电瓶稳压烧电路

启动6次后,电容电压从12.68V掉到10.77V,考虑到启动后有给电容充电,估计实际掉的更低。看来作为应急启动,维持电容不低于11V电压足亦。
漏电测试在https://www.mydigit.cn/forum.php?mod=viewthread&tid=76642&extra=

网友A:
我买了一组6个的那种  放了几个月还有12.57V  准备直接 接在起动机上 用50mm²的线  一直没装车

网友:
  书到用时方很少,电瓶没电时,电容的电压因电容漏电而为0,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买了一组6个的那种  放了几个月还有12.57V  准备直接 接在起动机上 用50mm²的线  一直没装车 ...

麻烦站短个购买地址

网友B:
电容怎么充电?多久能充满啊?

网友C:
麻烦站短个购买地址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买了一组6个的那种  放了几个月还有12.57V  准备直接 接在起动机上 用50mm²的线  一直没装车 ...

麻烦站短个购买地址来

楼主:
引用 网友C:
麻烦站短个购买地址

当时挑咸鱼上检最便宜的,即使不好也损失不大

楼主:
引用 网友B:
电容怎么充电?多久能充满啊?

几分钟就能充满,第一次用可调电源,从电容电压开始,慢慢调到13V电压就可以啦,以后可以直接并接电瓶了。

网友D:
法拉电容做启动是完全没有问题的,启动电流比电瓶的大,国外实战做的法拉电容不用电瓶完全应付日常使用,人家车放7天不充电还是一下启动。百度有视频的,油管上搬过来的。

网友:
接个太阳能电池,随时可以补充电量

网友E:
请问这个法拉电容单个的直径是多少?我也打算搞个放车上

楼主:
引用 网友E:
请问这个法拉电容单个的直径是多少?我也打算搞个放车上

单个直径6厘米,高14厘米左右。还剩2组直排的,每组6个,准备转让一组,优惠

网友F:
不好,掉电很快,得天天充

网友:
引用 网友D:
法拉电容做启动是完全没有问题的,启动电流比电瓶的大,国外实战做的法拉电容不用电瓶完全应付日常使用,人 ...

电容也有好坏之分啊,别自己组装个装车上停一晚就没电,那就尴尬了。

楼主:
引用 网友F:
不好,掉电很快,得天天充

看看我的拆机贴测试,还好啊,电压24小时掉0.06-0.07V。充到14V放1个月也有12V。

网友:
引用 楼主:
看看我的拆机贴测试,还好啊,电压24小时掉0.06-0.07V。充到14V放1个月也有12V。 ...

我买的16V每天掉一点几V,没法用

网友:
引用 楼主:
单个直径6厘米,高14厘米左右。还剩2组直排的,每组6个,准备转让一组,优惠 ...

能不能站让一组给我啊?不过我没有可调电源

网友G:
曾经,电池衰减打不着车,4S师傅说要经常补电,换电池后就花两百多买了充电机,一次都没用上,又备了一个应急电池,几年时间也是一次也没用过,还得操心电池,后来觉得搭电容易,就D了一套过江龙,几年来帮别人搭过几次,自己又是一次都没用上!

网友:
引用 网友G:
曾经,电池衰减打不着车,4S师傅说要经常补电,换电池后就花两百多买了充电机,一次都没用上,又备了一个应 ...

如果车辆和电瓶没有故障,一般是不会存在经常打不着火的情况的,一直纳闷论坛内怎么有那么多坛友的车整天担心打不着火,劳神费力搞什么启动电源。
我开车也十多年了,除了第一辆车电瓶使用9年后有一次在楼下打不着火,找个笔记本电源充了一会电后正常启动赶紧去换了新电瓶,再没有遇到过打不着火的情况。考虑过备条过江龙借电线,但因确实不需要且现在保险公司不计次数免费救援很到位,就放弃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