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anDisk] 闪迪Ultra2 240G 4个05444-064G颗粒还有救吗?

楼主(2019-09-21):
我最近拆了一个闪迪的固态 Ultra2 240G 带4个05444-064G颗粒 无论是重新做固态或者做U盘,这些颗粒还能再次用上吗

楼主:
这次上了安国的主控只能开出一点空间,速度也不咋的

网友A:
安国可以开满容量,就是速度慢,当个车载盘不错,比丢了强!

网友B:
2258h可以开足容量,前面10g写入满速,后面速度80M/s左右。读满速

A2=SanDisk,512 Gbit (8K page),SANDISK-05444
SanDisk,512 Gbit (8K page),SANDISK-05444=
45,3C,AA,92,7E,50,3,08,10,0,2077,2048,8,1,0,258,2,8,976,3,116,8F,27,10,2,5F,44,0,0,2,1,52,51,0,A2,0,1,1,0,80,88,88,88,88,12,1F,88,88,66,66,66,66,0,15,〗,,

楼主:
引用 网友A:
安国可以开满容量,就是速度慢,当个车载盘不错,比丢了强!

你上的安国哪款主控开满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2258h可以开足容量,前面10g写入满速,后面速度80M/s左右。读满速

A2=SanDisk,512 Gbit (8K page),SANDISK ...

你是自己开出来的吗

网友B:
肯定自己开出来过撒

楼主:
引用 网友B:
肯定自己开出来过撒

空了我也试试,这么大的不能费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肯定自己开出来过撒

我没有找到开卡参数,能把工具发我一下吗,jiangsongbai163@163.com  谢谢

网友C(2019-10-24):
楼主用2258H开出来了吗,同求工具和参数

楼主:
引用 网友C:
楼主用2258H开出来了吗,同求工具和参数

还没有,躺着那睡觉

网友C:
贴了四贴05444-064,ID认出来了,开不出来,上面那位大神flashDB参数是复制在上面的,开的时候不知道为啥总失败,本来240G一开就认成1000多G,导致总报坏块过多第一次鼓捣这个东西挑了最有难度的开,膨胀了。有高人指导一下吗

网友D:
引用 网友C:
贴了四贴05444-064,ID认出来了,开不出来,上面那位大神flashDB参数是复制在上面的,开的时候不知道为啥总 ...

强制手动容量一下~

网友:
引用 网友D:
强制手动容量一下~

试过了,减半也试了开不过,有时提示无法擦除有时提示下面图里信息。不知道是不是板子上的跳线要加上去,我全吹下来了

网友(2020-03-18):
引用 网友C:
楼主用2258H开出来了吗,同求工具和参数

我发现我的坏固态120G 主板和闪存  你的一样,试了一次没开卡成功,等有时间我再研究一下,你开开出来了也告诉我一声 哦

网友E:
2258xt可以开  但是只能开一半的容量

网友:
发个2258H的

网友:
引用 网友E:
2258xt可以开  但是只能开一半的容量

你再坚持研究一下,开另外一半出来

网友(2020-06-12):
看来还是有点希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