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源] 求坛友帮忙寻找ups配套软件(STK CASTLE 3K梦幻系列)

楼主(2019-09-22):
最近帮朋友机房升级迁移服务器,迁移过程中管理机器阵列损毁,数据丢失,虽说没什么重要的文件但是要命的事情是ups的控制软件丢了,光盘早就丢了。当时卖ups的人失联,ups厂家倒闭了(我咋这么悲催。。。。这么奇葩的事情都遇到了)
ups看了一下,是山寨的山特3kva的机器,一共11台。机器都已经好多年了,老掉牙的机器,不过他们的领导比较奇葩,一年前全部换了新电池。

所以申请换机器是不可能了。。。
于是烦请各位万能的坛友帮忙找找这个ups的软件,或者有用过这款ups的坛友能否帮忙传个软件给我。万分感谢!

另外,baidu/google上的常见的ups软件都试过了,没有用,winpower之类的软件全部没用!,机器内置6节蓄电池,72v的
附图:
机器面板:

机器内部

机器背面铭牌

网友:
山特官网上的用不了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山特官司上的用不了吗

山寨的山特,官网的winpower当然用不了

网友B:
通用的软件应该问题不大吧!串口和usb口(需要驱动,一般也比较好找,就那几家!)的需要正确设定串口参数才行!网口的就需要ip地址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通用的软件应该问题不大吧!串口和usb口(需要驱动,一般也比较好找,就那几家!)的需要正确设定串口参数 ...

这种低级错误当然早就排除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山特官司上的用不了吗

这个是山寨,不是SANTAK(山特)。

运气好 求助刚好有用到的网友上传一个

网友C:
这种东西恐怕很难找到了

网友:
引用 网友C:
这种东西恐怕很难找到了

碰到刚好有在用这个UPS的坛友还是有可能的

网友D:
卡仕达的不知道能不能用

网友E:
又是数据出问题,对于一些重要数据,为何不用磁带保存?

另外,不一定找原来的厂家,可以找卖这个机器的其他人,这个软件在山寨机上是通用的。这个机器还不错,领导脑袋没有问题,他也许知道现在新的还不如旧山寨

楼主:
引用 网友E:
又是数据出问题,对于一些重要数据,为何不用磁带保存?

另外,不一定找原来的厂家,可以找卖这个机器的其 ...

别总想着磁带机,你知道现在冷备的成本和开销要多大?
本身重要生产业务数据当然有专门的备份,肯定不会裸奔。
丢的是管理机的数据,原来的xp迁移到虚拟化时候出问题了。
还有,这ups看着做工扎实,实际垃圾,静态功耗90多w,而且ups正常关机进入旁路模式后没有市电情况下还不能开机!我朋友被这bug坑过好多次了。
当时换电池的成本也不低,不如去整体换大的长效ups 了。安全稳定,还节能。
10个机柜,一个机柜里面塞一个,这老板当时建机房的时候被人坑了。这ups运行了8年,8年间电费都不知道浪费了多少钱!

楼主:
引用 网友D:
卡仕达的不知道能不能用

没有用,试过了

楼主:
引用 网友F:
求坛友帮忙寻找ups配套软件(STK CASTLE 3K梦幻系列)

在数码之家水贴?

网友G:
前几天刚自购了个华为的ups,用的是modbus协议,华为官网有开发文档,用串口调试工具发16进制命令,ups也会有回复。

楼主:
引用 网友G:
前几天刚自购了个华为的ups,用的是modbus协议,华为官网有开发文档,用串口调试工具发16进制命令,ups也会 ...

这玩意不清楚用的什么数据去握手啊,现在串口上去什么反应都没有,串口监视器也没发现有什么数据交互

网友H:
 硬盘没毁 直接上DiskGenius恢复数据啊

楼主:
引用 网友H:
硬盘没毁 直接上DiskGenius恢复数据啊

硬盘废了,盘片划伤

网友H:
引用 楼主:
硬盘废了,盘片划伤

 只有幸灾乐祸可以表达我的心情了
这个机器是串口 还是网口?
既然已经拆了直接拍控制板的IC看看型号呗

楼主:
引用 网友H:
只有幸灾乐祸可以表达我的心情了
这个机器是串口 还是网口?
既然已经拆了直接拍控制板的IC看看型 ...

控制板上牛屎堆起来了,因为一直在用,也不敢去刮,刮坏了就不好玩了
快10年的机器 了,当然是串口

网友:
引用 楼主:
这玩意不清楚用的什么数据去握手啊,现在串口上去什么反应都没有,串口监视器也没发现有什么数据交互
...

华为UPS2000
这个网页有Modbus协议开发指南,下载一下,试试串口输入下面的示例,看看串口有没有回复消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