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源] 比亚迪代工金立TC-G600旅行充电器暴力拆解

楼主(2019-09-22):
充电头太多了。。拆一个玩玩
标称5V 2A,但是插到我三星S8上提示QC快充,手里没有USB测试仪,不知道啥原因
拆开看看到底是普通5V充电器还是QC快充
外观

参数和型号

爆菊过程过于暴力,忽略

内部

取出板子

220V插头使用弹片连接到PCB

PCB正面

PCB背面

高压侧

高压侧两颗400V电容,品牌国产凯特,容量遮住了看不到。

低压侧同样为国产凯特电容,10V/470uf

正面

背面

低压侧同步整流芯片APR3415B,USB数据脚直接短接说明不是快充

高压侧6脚小芯片印丝为GNT,具体型号不明

网友:
用了同步整流,2a估计是有的

网友:
上几颗虎头手电6V白炽灯小电珠负载,测试2A半小时看看,电源温热的话应该是同步整流,加四管高频逆变等新技术,电源发烫的话,估计是比较早期的反激式开关电源,和二极管整流等。

网友:
好像和小米的5V2A很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