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软件] 求助!!win10局域网共享文件夹无法访问有权限

楼主(2019-09-22):
一台win10做主机做文件共享服务器

使用自带的内网共享,共享了俩个盘,权限一样
结果远程电脑上D盘打不开,E盘能打开
各位大佬知道啥原因吗,如何解决

网友:
用win7以上共享,总是莫名其妙的出现各种问题,我现在全用XP共享

网友A:
win10需要改组策略,允许用户凭空密码登录

网友:
试试下面步骤。

1.此电脑 - 右键 - 管理 - 本地用户和组 - 用户 - 启用Guest账户
2.选择要共享的 文件 or 文件夹,右键属性 - 共享 - 高级共享 - 权限 中添加Everyone
3.按住键盘上的Window+R键,弹出“运行”对话框,在“打开”一栏中输入secpol.msc,进入到“本地安全策略”窗口,选择“本地策略”里的”安全选项”并单击,在右部窗口”策略”一栏找到”网络访问:本地帐户的共享和安全模型”并双击,会弹出其属性窗口,在窗口上部选”仅来宾-本地用户以来宾身份验证”,最后单击”确定”。
4.在用户权限分配中找到拒绝从网络访问这台计算机删除Guest用户,意思就是允许Guest用户访问就行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win10需要改组策略,允许用户凭空密码登录

已经改了,现在远程直接进

楼主:
那为啥一个能访问,一个无权呢?都是一样的设置

网友B:
试试不能登录的删除设置的权限什么的,重新再设置下,有次我就这样折腾莫名其妙好了

网友C:
引用 楼主:
那为啥一个能访问,一个无权呢?都是一样的设置

能控制共享的地方太多了。我说的方法是原版安装完后可以这么设置,如果各种优化或者安装360之类的,就没准了。
实在不行,下载个局域网共享软件,可以设置共享打印机什么的。其实如果用局域网电脑名称无法访问共享,可以试试用固定IP地址访问。

比如有打印机的电脑是192.168.0.66
你就在我的电脑的地址栏里输入

\\192.168.0.66\
这样看看能看见已经共享的打印机么

网友:
小菊欲网自己点点凑合用,要是大点儿的,老老实实域控制器咯

楼主:
引用 网友B:
试试不能登录的删除设置的权限什么的,重新再设置下,有次我就这样折腾莫名其妙好了 ...

试过,取消共享从新开也是一样

楼主:
引用 网友C:
能控制共享的地方太多了。我说的方法是原版安装完后可以这么设置,如果各种优化或者安装360之类的,就没准 ...

能看见共享的D E 还有Users文件夹

网友:
引用 楼主:
能看见共享的D E 还有Users文件夹

下载个局域网共享软件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