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源] 拆解爱玛电动车48v锂离子电池充电器(54.6V/5A)DZL483004

楼主(2019-09-22):
拆开初衷是因为噪音实在太大了(约60分贝?)看看什么情况,打开看了一下发现风扇只要有功率输出就保持了基本是满转速运转(那个ntc温度探头感觉真是白装了,功率270w时候吹出来的风也就25度室温水平)其实也不是那么吵,噪音大是因为紧贴了出风口,进出风口缝隙不够大且进出风口处是在厚达1.5~2mm的塑料壳子上直接挖的孔,没有做薄什么的优化。还好风扇不是焊上的 用的xh2.54 回头换个静音大风扇罩着吹,应该不会影响保修吧,车子刚买的…

网友:
可能是角度问题,,,图中这个这个是不是要补焊,

网友A:
应该是20A以上的电池组配套的充电器,而且还不便宜,温控是为了保护充电器而非静音

网友:
做工非常好啊。

网友B:
好电源,质量不错

网友:
变压器看着很结实

楼主:
引用 网友A:
应该是20A以上的电池组配套的充电器,而且还不便宜,温控是为了保护充电器而非静音 ...

嗯嗯 买的是48v20a锂电 这下充电快多了 4个多小时就充满了。拿功率计量插座看了一下充满1.09度电。我还以为他能根据功率情况调整风扇转速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应该是20A以上的电池组配套的充电器,而且还不便宜,温控是为了保护充电器而非静音 ...

我还搜了一下,小牛的论坛2015年就不少用户在反馈充电噪音大了,这么多年没什么改观,虽然室内充电似乎讲道理是不被支持的吧…

楼主:
引用 网友B:
好电源,质量不错

淘宝上暂时还搜不到这个,只能找到其它厂家的54.6v 5a电源,插头也不一样…

网友:
多大容量的电池用这么大电流的充电器?

网友C:
不错,我比较喜欢特能的风格

网友D:
5A的大电流充电器,电路与传统的不同,估计价格在百元以上~

网友E:
爱玛总是搞一些小众的零件 一般修不了

楼主(2019-11-05):
引用 网友D:
5A的大电流充电器,电路与传统的不同,估计价格在百元以上~

淘宝上能找到其它厂家的54.6v 5a电源,插头不一样,整体比这个厚实的多,价格标的280左右,没有销量,应该是可议价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不错,我比较喜欢特能的风格

三石电子 是特能的?

楼主:
引用 网友E:
爱玛总是搞一些小众的零件 一般修不了

话说这54.6v是怎么定出来的? 这种插头我是头次见不过这个不重要...

网友:
真材实料,能用住

网友:
这电源没有220v 滤波器那

网友:
引用 楼主:
话说这54.6v是怎么定出来的? 这种插头我是头次见不过这个不重要...

充电电压应该是根据电池充满了的最大电压定出来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