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钟表] 石英静音闹钟走了起码10年,声音越来越大,能自己修吗?

楼主(2019-09-22):
以前在京东是买的,天时达的,最近这几年,晚上,深夜,表的声音比较明显。感觉是有一秒5次以上的走动声音。

会是什么零件的故障?能自己稍微修下吗?

楼主:
互相帮助,学习

网友:
没修的价值,几块钱买个机芯来换,又是一个新的。

网友A:
一个好机芯最少十几元

网友:
几年了?怀疑机芯齿轮老化磨损。

网友:
这种闹钟没啥维修价值,换个电子式的好用些

网友:
把秒针拔了会好点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一个好机芯最少十几元

这款机芯走时挝准的,我家买过,价格也不贵,https://item.taobao.com/item.htm ... &_u=m1nu15320ee

网友B:
静音的里面也是一下一下的转的,不过速度快,像持续走动。都是塑料齿轮,加点硅油试试。没有了买个超润滑的TT里面都是。。。哈哈

网友:
磨损造成的,估计上点油会有所缓解。

网友:
肯定能自己修,就看你自己技术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静音的里面也是一下一下的转的,不过速度快,像持续走动。都是塑料齿轮,加点硅油试试。没有了买个超润滑的 ...

谢谢了,回头理解下

网友:
引用 楼主:
谢谢了,回头理解下

钟表,这类计量器具,不大会修的,最好用到出故障再搞,否则一下子就废了。看你的表述,估计也难熬过这个冬天的干燥

网友:
放在 海绵上  会减少噪声呢

网友:
加点润滑脂试试看

楼主:
以前的那种滴答滴答的表声音真大。

网友:
这能走10年,质量也是相当了的了

网友C:
有钟表油的话,加点钟油, 只点在一个齿轮的轴上就行,磁铁转子的下一级的那个齿轮,声音应该能小点(磁铁转子千万别加油)
没有钟油就别加了, 别的油粘度大会走不动。

网友:
我家里的也坏了一个正在看啥芯合适换一个

网友:
引用 网友C:
有钟表油的话,加点钟油, 只点在一个齿轮的轴上就行,磁铁转子的下一级的那个齿轮,声音应该能小点(磁铁 ...

硅油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