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手持表] 为表头加小数点

楼主(2019-09-22):
表头

哈哈,可惜把小数点电路给锯掉了,只好自己加一个了

加好

自检一下

短路测量端

电路图

波形图,大家不愿看仪器,就手画吧,其实就是把BP
,也就是液晶的背电极的信号,做一个反向

其实也不用这么复杂,只要给小数点电极上加上com的电位就行,
因为它正好是BP电极波形的中点位置,这样做信号的强度是小了一倍
但是实际上也是没问题的,唯一缺点可能是有一定直流加到液晶上,可能影响寿命

这是我的测试,红线就是com电位的,这下可以显示两个小数点了,哈哈

换个位置,基本看不出显示的差异吧,黑度也似乎一样

网友A:
太牛逼了!要是我就用钢笔加

网友B:
找个芝麻放在上面,还有立体感

楼主:
引用 网友B:
找个芝麻放在上面,还有立体感

那得找黑芝麻

网友C:
问个小白问题,这个电路是怎样决定小数点显示位置的?比如测量值是1.234,怎么显示1.234而不是12.34或123.4?

楼主:
引用 网友C:
问个小白问题,这个电路是怎样决定小数点显示位置的?比如测量值是1.234,怎么显示1.234而不是12.34或123.4 ...

它不能确定,7106等低级芯片都是外部换挡电路来确定的,高级芯片可以智能确定小数点位置

网友:
引用 网友A:
太牛逼了!要是我就用钢笔加

钢笔不好,记号笔好点

网友D:
洞洞板面积太大,浪费了

楼主:
引用 网友D:
洞洞板面积太大,浪费了

哈哈,其实还有一个功能,稍后你会知道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