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MI] 感谢大神已经成功开卡了 求助大神 2256K ab 短接认盘 。开卡工具认不上

楼主(2019-09-22):
2256K ab 短接认盘 。开卡工具认不上 一运行开卡工具,就卡在那了。未响应
电脑也跟着卡
还有修复的可能了么

感谢各位大神指点,,开卡工具认上了。。需要怎么设置,,,直接开卡 就出这个提示

楼主:
有大神在么。。 。

楼主:
大神大神在哪里

网友A:
换电脑系统,最好是XP,其次win7.·

楼主:
引用 网友A:
换电脑系统,最好是XP,其次win7.·

在WIN7 XP下都试了。。还是这样,,就是把盘接电脑上短接后,就认到盘了。还能认上个盘符 看这里面有数据,,但是打不开,,一点盘符电脑就假死 ,运行开卡工具,,开卡工具提示未响应,,是不是工具不对

网友:
移动硬盘接好 镊子短接好 运行开卡工具 插入usb 放开短接的镊子 软件scan识别 这个流程别错了。
转接板也有一定要求。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换电脑系统,最好是XP,其次win7.·

最好是WIN7吧,XP好多提示版本过低

网友:
引用 网友B:
最好是WIN7吧,XP好多提示版本过低

2256k还是比较老的,跑XP没问题。至于慧荣其他软件,18年后的版本对win7支持的很好,win8没用过,win10偶尔会出现莫名其妙的问题。实在过不去的问题回到XP上跑一遍,说不定就过了。慧荣的硬件最高用到2258,再往上pci-e接口的没试过。

网友A:
引用 楼主:
在WIN7 XP下都试了。。还是这样,,就是把盘接电脑上短接后,就认到盘了。还能认上个盘符 看这里面有数据 ...

首先要硬盘盒,推荐asm1153e和jm20329d。短接ROM之后USB插电脑,然后松开短接,查看开卡软件是否识别1024。换了系统,这些也过不了的话,一般是有硬件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A:
首先要硬盘盒,推荐asm1153e和jm20329d。短接ROM之后USB插电脑,然后松开短接,查看开卡软件是否识别1024 ...

哦哦。。 现在试试, 接到 sata上弄的

网友(2021-03-01):
楼主搞定了吗?、我的一块SP550也出问题了!找工具重新开卡试试

网友(2022-01-04):
https://www.mydigit.cn/thread-274222-1-1.html 我用这个开卡成功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