利用废手机加云台摄像头做实时门禁监控

楼主(2019-09-22):
   看到邻居家的大门上安装了‘电子猫眼’,一直听眼馋的,奈何价格太贵(听说要八百软妹币)。

   前段时间单位买了个云台摄像头,通过手机软件APP可以实现录像+实时监控,突然灵感来了,为什么不能在家大门户外安装一个云台摄像头,然后大门户内放一个手机呢(家里退役下来的手机有好几个)。念头一起来刹也刹不住,马上在JD上面下单了一个摄像头,然后通过家中的无线网络实现了大门电子猫眼的效果。到此为止其实已经实现了最初的目的,但有个隐患,就是手机如果长时间插了充电线会有内置电池炸了然后引起火灾的风险,因为自己不是电工专业的,这么一个坎就被难住了。

   后来,理了下思路,内置电池电压是4.4V(挖出内置电池的时候,记得要拆出电池的保护板,很细很长的一条,这个板子是必备的配件),普通的USB充电器输出电压5.0V。我天真的认为买一个电源降压板就可以搞定这事,结果就是买了好几种降压板,都无法正常启动手机。后来一发狠,直接把USB充电器接在了电池保护板上,居然可以正常使用了。
现在的线路接法:USB5V2A电源   <->   原内置电池保护板     <- >    手机源电池接口。

网友A:
就是充电器的线直接接到原电池保护板和电池连接处, 电池保护板另一头还是链接到手机主板上的接口处  就可以了吧, 电量会变吗?

网友B:
直接USB供电,电池充满了会自动停的,我拿旧手机当桌面钟,用了几年了都没事。

楼主:
引用 网友A:
就是充电器的线直接接到原电池保护板和电池连接处, 电池保护板另一头还是链接到手机主板上的接口处  就可 ...

是的,而且电池保护板里面也是两个接头,直接拧上去就行,用2A的变压器,我试过1A变压器不行。

楼主:
引用 网友B:
直接USB供电,电池充满了会自动停的,我拿旧手机当桌面钟,用了几年了都没事。 ...

要拆掉电池,虽然现在电池安全技术挺好的,但去年还是年前,三星手机电池不是有很多自燃的新闻么?
毕竟这个当监控是要长时间开着的,还是安全为上好。

网友C:
装在一个不锈钢的盒子里 ,自燃也没事

网友:
mx6吗。。。刚刚被车碾碎了一台

网友:
引用 网友C:
装在一个不锈钢的盒子里 ,自燃也没事

装在 一个 透明不锈钢 盒子里

网友D:
这东西可靠吗?
手机可以24小时运行不死机吗,不要想看的时候没得看

楼主:
引用 网友D:
这东西可靠吗?
手机可以24小时运行不死机吗,不要想看的时候没得看

已经稳定连续运行了超过24小时,CPU位置有发热但没有异常。

网友:
电池保护板连充电器,我也这么接过,没问题

网友E:
云台摄像头啥牌子的,好用不?还有,摄像头装在室外供电怎么解决?

楼主:
引用 网友E:
云台摄像头啥牌子的,好用不?还有,摄像头装在室外供电怎么解决?

米家,萤石都是不错的品牌,我单位用萤石,我家里买的是米家。。。。。。我摄像头装室内,然后通过透明玻璃窗对外。

网友F:
什么原理,能分享以下吗

楼主:
引用 网友F:
什么原理,能分享以下吗

说简单点就是把手机内置电池去除,然后手机充电头直接供电。。。。然后手机一直都是100%电量了

网友:
手机root后使用acca软件,设置低于90自动充电,高于99自动关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