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仪] 史夫科S1J-SFK-001电磨机拆测

楼主(2019-09-22):
       网购的史夫科S1J-SFK-001电磨机,拆解查看如何:

以下是随机标配的

长度23cm左右

后端直径6cm左右

前端5cm左右

夹头有个护盖

以下拆解,图详字略

前端698Z轴承

后端606RS轴承

楼主:
二.史夫科S1J-SFK-001电磨机测试-----------------------------------------------------------------------------------------------------------------------------------------------------------------------------------------------------------------------
空载最小功率档47W左右

空载最大功率档72W左右

安装3mm钻头

最小功率档打穿3cm左右的木棒

最小功率档----实际在57W左右

用最大功率档钻2cm厚的木板

实际在84W左右

转速较高,钻头高热氧化了

同心度还是不错的

网友A:
看着不错,同心度可以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看着不错,同心度可以的

比福瑞德家用12V双速锂电钻强得多(https://www.mydigit.cn/forum.php?mod=viewthread&tid=75213

网友:
DIY,必备工具

网友:
塑料轴承架啊

楼主:
也是塑料外壳啊

网友:
恭喜楼主新入好工具

网友B:
谢谢分享。。。。功能多多,可以做电磨,可以做电钻,还可以做按摩棒,还可以做。。。。。。

网友:
做工一般吧,很多年前电子城买了个电磨60块做工还行,有磁环安规啥的,后面转子匝间短路了打火严重,还没空修,假货宝好像有转子卖。

网友:
围观老哥在办公室干私活……家伙都买了,那就坐等看核舟记

网友:
这个小电磨看着还不错,比那种用小电机的好

网友C:
低速不知道同心度如何

楼主:
引用 网友C:
低速不知道同心度如何

可以,图片就在是低速拍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低速不知道同心度如何

因为钻夹杆和电机转子轴杆是一体的,同心度就主要取决于钻夹头的精度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因为钻夹杆和电机转子轴杆是一体的,同心度就主要取决于钻夹头的精度了 ...

我的电磨就是这种情况,有时需要重新松紧夹头才能达到高同心度,打磨的时候不会跳。

网友:
这做工确实不错啊!

网友:
引用 网友B:
谢谢分享。。。。功能多多,可以做电磨,可以做电钻,还可以做按摩棒,还可以做。。。。。。 ...

做按摩棒频率太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