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源] 电动车充电器改53V电源

楼主(2019-09-22):
路边看到一个无外壳的电动车充电器,看素质还不错,就捡了回来。仔细清理干净,换掉碰坏的零件,通电试机,还好,空载74V输出,带上负载,电压升到76V,应该是60V电池用的。分析过流电路,检测值是4.4A,还不错。
因为经常维修48V的通信设备,需要一个小巧些300W左右的电源,这个正合适,就决定用它来改了。首先找合适的外壳,翻箱倒柜,一个装茶叶的木盒子大小正合适,外观也不错,就用它了。改电路就简单了,首先去掉浮充电压补充电路以保持传输电压的稳定,然后改变电压反馈电路,使输出电压为53V左右,(因为48v通信设备的工作电压一般都为53V),当然也可以再低些,但是低于51V时3842就欠压保护了。再改电流检测电路,将限流点设为6.3A,再增加60V过压保护电路、散热风扇,一个功能完备的电源就改好了。长时间通电检测,试验保护功能,一切正常,封盖完事。

网友:
请问楼主如何去掉浮充电压补充电路呢?

网友:
居然把家用电瓶车充电器电路吃的那么透,做到了随心所欲,厉害。
请教个问题,3843芯片里面有两个电池样的恒压源,不知为什么是这样的,为何不用恒压源代替?也未见过电路。另外其中1脚上接有一个1ma的恒流源,请问选取折合恒流源的意义和设置1ma的原因,谢谢。

网友:
启发我想起了这篇文章,再看忽然明白既然有了3842电压比较放大器,为何还外接大量的比较器。原因是方便各种电压电流的人工调节,易于实现三段式充电。精密电压调节电路前的那段电路让我看到了3842中1脚和3脚间电路的样子,更明白了2脚接地的必然。
谢谢楼主手工画的电路图,里面的计算清晰可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