带漏电保护空气开关的修复

楼主(2019-09-22):
家用空气开关有两种一种是带漏电保护的,一种是不带的。带漏电保护的空气开关网上价一般是20元以上,不带保护的是5元左右。实际上带漏电保护的空气开关是一个普通空气开关和一个漏电保护电路,合起来的,一般漏电保护部分是不容易坏的。所以这里所说的修复就是把漏电保护空气开关的空气开关部分换成新的就ok.只用螺丝刀就可以搞定。大家看图就能明白了。更换完毕以后,按一下小方块儿,空气开关才能够合上去,没有按一下小红方块键是合不上去的。如果这样就正常了,就可以上机实验了。上电后按下T形短路检测键,正常跳闸,就OK啦。

网友A:
触电保安器使用年限一般为6年。
漏电保护十五年左右都应该全部报废更换。尤其是电子式漏电保护。。。

楼主:
引用 网友A:
触电保安器使用年限一般为6年。
漏电保护十五年左右都应该全部报废更换。尤其是电子式漏电保护。。。 ...

漏电保护开关上有一行提示,每月按一次T检测漏电键,就是检查漏电保护是否正常的措施,只要按下空气开关跳闸就说明漏电保护是正常,只要正常漏电保护部分就可以继续用。

网友:
引用 楼主:
漏电保护开关上有一行提示,每月按一次T检测漏电键,就是检查漏电保护是否正常的措施,只要按下空气开关跳 ...

理论是这样啊,实际怎么讲呢,还是看产品的故障时间率分布吧。。。能保证半年测试一次的也不见得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