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另类] 想笔记本电源改白菜白光电源 不知道行否。。。

楼主(2019-09-22):
19.5V  4.5A的笔记本电源,能做白菜白光的电源吗?

网友:
非常好,能改到24v更好

网友:
当然能。15v笔记本电源我都用过。现在用的19V区别也不大。

网友:
直接用就行,不用改

网友:
对的,直接用,别改,改了容易打嗝。

网友:
可以直接用的

网友:
当然能.我就是用的笔记本电源

网友:
妹妹你大胆的往前走。。。。。

网友:
:lol:19V加热快,我还特意找的16V的笔记本电源,足够用了也

网友:
功率足够,能改到24V就更完美了

网友:
因为白光电阻是8欧左右.
所以24V是最好的选择.
电流3A,功率能达到72W.

如果是19V,电流只能达到2.4A左右.
功率只有46W左右.有点浪费了.
能改成24V是最好的.

网友A:
这两天突发奇想,有没有可能直接用现在的PD充电器,诱骗除20V,直接给白光控制器供电,因为现在PD充电器越来越多了,有些移动电源都能输出45W,65W了。

网友:
白光最好用变压器供电

网友:
19V  不是还需要控制温度么。。。我的都是直接用一个NE555做的PWM   但是貌似频率有些高。。有时候会嘶嘶的叫唤。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两天突发奇想,有没有可能直接用现在的PD充电器,诱骗除20V,直接给白光控制器供电,因为现在PD充电器越 ...

我也这样想过,不过现在的PD充电器并不便宜

网友:
可以直接用。用了几年了没问题

网友:
不用改,直接用。

网友:
20V左右其实就比较理想了,虽然达不到T12 24V 3A 72W的满功率

网友:
必须行,只是达不到最大功率,大焊点时候的回温稍微受点影响,一般使用,差别不大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