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手机] 再拆十五年前的最强智能手机~摩托罗拉E680i

楼主(2019-09-22):
今天要拆的是我两年前收藏的一部摩托罗拉E680i,当时花了90块钱在咸鱼淘的,成色很好,无拆修利史。E680是我的第一部智能手机,2007年读高中时候花700块钱入手了一台二手机,E680分为三个版本,E680、E680i、E680g,他们在硬件上基本没有区别,我入手的是E680,因为是最低版本价格稍微便宜一点。买回来以后我就迷上了他,疯狂的研究刷机各种玩法,以至于成绩一落千丈。这部手机后来卖给了同学,随后我买了i和g,一直用到大二开学。E680陪伴了我高中和大学。

E680的配置是英特尔XScale处理器,主频 312MHz。运行内存48兆,2.4英寸65000色TFT-LCD触摸屏,linux系统。这个配置在今天看来简直渣的不能再渣了,但是在15年前,这个配置绝对屌炸天,除了HTC(多普达)能与他叫板,诺基亚和它比起来简直是望尘莫及。其Linux系统更是安卓的鼻祖,刷机以后可玩性极高。E680的宣传口号是“娱乐PDA”,双立体声扬声器,外放音质非常棒,装万能播放器以后甚至可以播放640X480分辨率的RMVB电影;内置多个游戏,更是可以安装除了PS以外所有模拟器。

说了这么多,下面准备开拆!

E680的三围在当时不算小,有点像小号砖头。夏天装短裤口袋里的话跑起来很容易压得掉裤子。五维导航键和屏幕上方的游戏按键表明了他的身份,游戏手机。手机顶部是2.5mm耳机插口、USB插口、锁屏开关,当时还没有滑动解锁,只能靠硬件开关锁屏,防止误触。

拆机前还是处女状态,拿下电池,E680的电池是780毫安,在高主频CPU和大屏幕等耗电大户的消耗下待机时间一般,为了玩的时间长,往往都后配大电量“商务电池”。但是用大电量的商务电池有个弊端,因为电池加厚,后盖关不严,而且电池压迫内存卡插槽会出现内存卡读写错误或者不识别。用针挑下上面两个螺丝口防尘橡胶,然后用螺丝刀拆下四个螺丝,最后用塑料撬片或者指甲慢慢撬开卡扣,分离前后壳。E680的前壳是铝合金的,后壳是塑料的,这样既能保证手感也能保护主板。

主板背面最显眼的就是两个偌大的MFT立体声扬声器,该扬声器在音乐手机E398上首次采用,相信用过的人都对他震撼的低音效果留下深刻的印象。扬声器紧贴外壳,有利于声音传导,在播放低音明显的音乐时,整个外壳都跟着震动。也正因如此,E680没有采用震动马达,手机调在震动模式时候来电的话,通过系统播放低音音频,模拟震动。这个设计简直是当时学生党的噩梦,上课偷偷玩手机、考试作弊根本不敢用震动模式,不然那呜呜的声音绝对老远就能听到(我还因此被老师没收过两次)。

主板的另一面是屏幕。2.4英寸在当时属于巨屏了,看电子书看视频巨爽。虽然屏幕只有65000色,但是显示效果和26万差别不大,唯一的缺点就是亮度偏低,再加上是触摸屏,在阳光下很难看清楚。触摸屏是电阻屏,在那个年代电容屏还没有应用在手机上,触摸很灵,但是时间长了需要校正。

屏幕下方是按键板,按键板采用的是金属材料,屏幕的排线在按键板下面,这样的设计必须赞一个,既能保护脆弱的排线还能起到屏蔽的作用。按键板用金属卡扣牢牢地卡在主板上,撬开卡扣,掀起键盘板,撬起按键板和屏幕排线的卡扣,分离按键板和屏幕。

  此时,主板上只剩下摄像头了,轻轻一撬,就拿下来了。摄像头设计很有特色,背面有类似海绵的软性材料接触主板,能有效的降低手机跌落造成摄像头损坏。这个摄像头只有30万像素,色彩还原很差,拍出来的照片只能用惨不忍睹来形容。

至此,主板的附件已经分离完毕。几个金属屏蔽罩把关键芯片挡的严严实实的,手里没有风枪,无法拆下屏蔽罩,用屏蔽罩既能起到屏蔽电磁干扰又能散热的作用。由此可见,E680的主板设计合理、做工精良、用料实在。难怪那个年代的手机价格高质量好,是有原因的。

  E680使用的内存卡是SD或者MMC,俗称大卡,个人感觉比用TF卡好,方便在笔记本电脑上使用,而且在和当时的数码相机通用。我用的这张内存卡是数码相机里的,松下出品,妹的因者盆。当然了,E680亦可使用经过转接成SD/MMC的TF、MINI SD、RS-MMC。但E680有个通病,使用一段后会出现内存卡不识别或者读写错误等故障。原因是是因为内存卡触点与金属卡槽短路造成,解决办法很简单,用薄塑料塞进去就可以。既然拆开了,而且想以后玩游戏,必须搞好了。

手写输入是E680的卖点之一,但是手写输入不是全屏手写,区域很小,使得手写体验一般(这点不如当年的山寨机)。但是摩托罗拉的手写识别率高的惊人,只要不是特别潦草基本能准备识别。手写输入以外的输入法是26键英语/中文输入,打字速度很慢。直到后期才可以通过刷机安装九宫格输入法。

E680零件全家福

我的这部已经在入手后刷过机,在此感谢提供刷机包刷机软件的网友!

最后,来一个我以前用过的E680g的包装盒。直播结束,谢谢大家观看!欢迎和E680的机友互相交流!

网友A:
当年系统在牛也没塞班的好用。塞班软件多。

网友:
怀念MINIUSB怀念可拆电池

楼主:
引用 网友A:
当年系统在牛也没塞班的好用。塞班软件多。

贵精不贵多

网友B:
玩物丧志刷机包

楼主:
引用 网友B:
玩物丧志刷机包

太经典了

网友:
,不忍直视啊。。。

网友:
神机就这样被你拆了

网友:
莱卡相机,不错啊

网友:
不错,当年 也是我的第一款智能机,花了4000多,后面快淘汰了,也买了一个二手的E680I作为收藏,太经典了,尤其是横屏玩模拟器! 它的键位设计就是为游戏而生!!!!!!!

网友:
好像是电阻触屏,令几年买过一个昂达触屏播放器半年后失灵,只能按键用一两年后彻底牺牲变砖。好像2010年诺基亚的智能机,纯按键机子强大几年后不行了。

网友C:
这款手机的核心硬件在2002年就定型了,相当超前,后面若干年里摩托罗拉都在践行科技以换壳为本,它的linux成了日后安卓的底层,主要还是生态不成功。

网友:
我买的新的E680g,也是刷了各种程序,很好玩,就是电池待机时间短。移动以前的很多广告都是这个手机的造型

网友:
我当时在番禺上班  摩托罗拉当时由周杰伦代言 680出来的时候我跑天河城去买了台E680G 送了个挎包 从此没事就刷机 从开机logo做的好像电脑的启动那样开机自检CPU 内存 这机器一直是一个叫玩物尚志的在做的刷机包  哈哈 好怀念

网友:
我也有一个,其实我当年一直想买 Windows moble 诺基亚的塞班真心不喜欢,
还不如java好

网友:
我也保存了一个,当年刷机,转换视频,电子书,各种玩

网友:
在这也是我以前想买的一个手机。但后来还是买了2.8寸屏的htc玩了htc之后感觉moto的智能机不怎么智能。那个火的很的"  明"A1200智能机也没玩明白智能在那。  诺基亚还好。有e71这样长侍机性能又过得去的机型。而htc真的是一个有通话功能的掌上电脑。。。摩托罗拉印象最好的是v3 那个通话质量真的是无敌。

网友:
引用 网友B:
玩物丧志刷机包

我刷着刷着就感觉无聊。要做自己的包,,一学习做包就知道自己小学都没上好。。。哈哈哈哈。。。后来迷上了女人和人民币。。。。

网友:
引用 网友C:
这款手机的核心硬件在2002年就定型了,相当超前,后面若干年里摩托罗拉都在践行科技以换壳为本,它的linux ...

后面的e6好看多了。

网友:
明A1200用了很久,软硬件硬件貌似差不多一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