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综合] 对讲机无法在地下廊道里使用怎么回事?

楼主(2019-09-22):
廊道内通视条件良好,双方可见,但是对讲机就是无法工作什么原因?对讲机在野外是正常的

网友:
从近慢慢拉远,看看对讲距离有多远?

网友:
对讲机放平,天线对直试试

网友:
估计是无线信号极性造成信号不强,还有地下室的内部钢筋结构较多,对信号衰减较大,所以距离不远

网友:
底下廊道都是钢筋水泥!有很大的屏蔽作用!

网友:
楼主问题解决了吗? 换个波段试下  150MHz和400MHz

网友:
多径衰落,人在狭小空间谈话回音大听不清对方,电磁波在隧道壁来回反射也一样
对讲频率调高,或者天线弄成定向的,能缓解,跳频通讯也能解决,估计普通对讲机实现不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