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90] 看惯了彩屏再看黑白的也不错,桦钦HT850电脑射出成型机

楼主(2019-09-22):
以前刚刚有彩色那是多么的神往。。可今天到处彩色大屏。回头再看看这种8过9寸的黑白屏是别有风味。
如果有大神能改一下显示个天气时间。家里电水网信息。一定好看。

网友A:
这种玩意儿比真彩屏还贵的多的多,如果不是偶遇,买来玩是没有玩的价值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种玩意儿比真彩屏还贵的多的多,如果不是偶遇,买来玩是没有玩的价值的 ...

哦。。。哦?。。我刚好有一片。又不会玩。

网友:
比彩屏更清楚的显示

网友:
引用 楼主:
哦。。。哦?。。我刚好有一片。又不会玩。

你这个可以值点钱

楼主:
引用 网友B:
可以看看http://www.csksoft.net/blog/post/el_and_plasma_disp.html。

谢谢。你发的这文我看过。文中的军屏我也有。就是技术不行。。。不会玩。

网友:
湾湾的设备应该是,

网友C:
看电话号码,确认是海峡另一边的产品。

楼主:
引用 网友C:
看电话号码,确认是海峡另一边的产品。

对的9几年的东西。。。

网友:
纯数据的显示屏黑白的足够了。

网友:
黑白的屏,应该是STN的,因为停产或者产量小,所以比TFT真彩屏贵多了

网友D(2019-12-14):
这看起来像是注塑机上面的

楼主(2020-02-10):
引用 网友D:
这看起来像是注塑机上面的

对的 台湾的

网友E:
这玩意好多都是ssd1335之类的玩意做的,高分辨率+独立屏幕控制器+外置sram和字库芯片,想便宜都难。

楼主(2020-03-22):
引用 网友E:
这玩意好多都是ssd1335之类的玩意做的,高分辨率+独立屏幕控制器+外置sram和字库芯片,想便宜都难。 ...

看来是懂行的。。我不懂就感觉这样比彩色还好看。。

网友F(2021-02-23):
话说黑白效果可以用彩屏模拟啊,做上位机界面时候故意只用灰度,甚至只用黑白两色就可以了,复古的感觉可以专门做一些特效进去,这个我之前实践过,不过家用意义不大,当时都是为了做道具才这么搞的(拿着1080P甚至2K的彩屏,做出老式模拟显示的风格,各种加特效,跟做游戏UI流程差不多)

楼主(2021-04-27):
引用 网友F:
话说黑白效果可以用彩屏模拟啊,做上位机界面时候故意只用灰度,甚至只用黑白两色就可以了,复古的感觉可以 ...

牛人。。还可以这样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