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我这个现象是不是换个硬件好点的路由器可以解决?

楼主(2019-09-22):
目前用的是斐讯的K1,就是第一代免费领的那款,固件是最新的官方固件,宽带是电信的100M光纤,平时接手机、电视盒子、ipad、电脑等7-8台,电脑也是无线接入,出现的问题是:
1.用网盘下载或者BT下载,速度达到10M/S以上之后,有时会下载数分钟,断网,其他设备也上不了,过10-20秒钟就正常上网、下载;
2.如果下载时间长,例如下载了几个小时电影,即使下载完毕,其他设备上网也很慢,要重启路由器才正常使用。

针对上述的问题,请问:

1.如果换成硬件配置高的双核或者四核、128M内存的路由,是不是可以解决?
2.华为的WS5200四核价格不贵,合适不?

网友:
直接上软路由吧,!!!用了根本回不去!

网友A:
我只说一句华为家用网络产品就是渣渣,为什么不看看打人硕的呢?

网友:
换路由吧,你大流量下载能把这路由直接累死机。

网友:
你就100M的带宽,下载10M就算跑满带宽了,其他设备指定上网就慢了啊。你需要提升网络带宽,比如200M以上,然后换个全千路由。

网友:
转华硕同网件吧。ac86

网友:
我一穷鬼都舍得上 ACRH17 了,
楼主那么多终端的竟然还在路由上凑合。。。

网友:
换设备可以考虑咸鱼歌华六七十块钱,刷高恪做流控分流什么的,最主要的是你100m的网线下载占满了10m的实际带宽,没有多余的带宽给其它设备了,两步走,一是提高带宽(你现在的路由是百兆到了极限了提高带宽就必须要换设备了),二是换设备后做流控,再有一种方案是刷固件,把你现有的硬件换成有流控功能的固件,把下载的网速限制,把剩余的网速分配给其它设备!

网友:
8楼说的对 其他朋友说换路由器但是换了你实际情况还是这样   因为跑满宽带了其他的设备就上不去网  网络被下载的都占用了  其实在你现有的斐讯k1的基础上有几种固件可选 高恪 宽带宝 还有openwrt  都带qos 至于效果这里不做评价 我是用的宽带宝带的qos 家里也是100m   家里我是这么布置的 主路由用mtk  7621  也就是newifi d1刷的宽带宝固件 ap用的网件ex6200覆盖  个人不喜欢用mtk的无线体验不好

其实 qos设置好了 20m带宽家用这么多人 都不卡

网友:
咸鱼买台NW788硬改磊科285G,几十块,好用便宜,也不用什么设置,适合菜鸟

网友:
你的第一种情况我的k2p也出现过,换过很多固件,最后唯有高恪16528固件基本使用没问题。我觉得硬件性能和固件都有关系

网友B:
可以买个7621u的路由器刷个高恪,开流控跑100m完全没问题,k1应该是100m的吧,最大90多m,跑不满100m,现在电信一般都多给的有,我这边100m测速能有130-140,所以换千兆是必须的,有钱可以直接上华硕4-500左右的,2-300的还不如直接买k2p,虽然现在性价比低了,但在这价位还是很有竞争力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只说一句华为家用网络产品就是渣渣,为什么不看看打人硕的呢?

同感,买了那么一大堆华为,用久了发现言过其实

网友:
引用 网友B:
可以买个7621u的路由器刷个高恪,开流控跑100m完全没问题,k1应该是100m的吧,最大90多m,跑不满100m,现在 ...

家里用千兆路由,网路是电信从50兆开始推送100兆到200兆到300兆,钱是越来越贵,体验就这样,可能我要换设备?

网友:
我的k1一直还在服役中,老毛子固件。感觉还能再战

网友:
你这个 买个小娱C1刷个老毛子 用你的K1做AP 未来升级到500兆也足够用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