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果然是越复杂的东西越容易坏,才几个月,就坏了,连这也做不好?

楼主(2019-09-22):
一个飞科S376剃须刀。才用4个多月,就坏了。显示只能用30分,或者20分,实际最初是90分钟,绝对不是电池问题,测量了电池4.16V。然后开机几钞钟就提示充电而关机了。应该是误判。不知道 哪里出问题了 O1CN01eruIR61lLomd6v6db_!!2539544803.jpg

。数码管也有一笔画不亮了。宝上有电路板,但是要60.0.别人送的,也不能去保修。复杂了不好啊,还说中国制造,连这个小东西就造不好。电机显示 MADE IN 德国????

网友:
可能电池本身有问题了咯

网友:
质量不好而已,为啥我的松下用了好几年都没问题

网友:
飞科FS812不服10年了还在用,刀依然锋利

网友A:
剃须刀只认飞利浦

网友:
中国人吹牛行,小家电哪种也做不好,本意就是让你不停的消费……

网友:
建议买飞利浦

网友:
有可能是电池内阻增大了导致放电时压降太大,单片机判断电池没电而关机的,接个5欧水泥电阻放电测测压降就知道是不是内阻增大了,飞科以前的镍镉电池就很烂,基本一年就坏。

网友:
换块电池试一下主板有没有问题

网友:
外界电源试试,确定电池好坏

网友:
估计是单片机程序跑飞的问题,实在不行的话,加一个物理开关控制电机凑合用。好像飞利浦的头子不错,自磨合设计。

网友:
飞科这个垃圾我也有一个,用了几个月以后时间越来越短,到最后刚充满电,一按按钮就显示没电了,没办法拆开将电池短路一下,使用时间又恢复了,用一段时间又不行了,只能再短路一下电池,还有一次用完后关不了,当时急着送孩子上学就扔哪了,送完孩子回来还在那转,无奈拆机短路电池才停转,扔了,大概用了半年。

网友:
洋牌子的东西坏了,只怪自己运气不好,国产的坏了,张开就骂垃圾

网友:
外国的月亮比中国的亮,外国的东西的中国的好,对不?

网友:
锂电加个保护板然后开关直接控制就OK了

网友:
先外接个电源试试吧。

网友:
引用 网友A:
剃须刀只认飞利浦

现在的飞利浦已经还是以前的飞利浦了,以前一只飞利浦用了十几年,一直用不坏,后又买了只放办公室,结果不到10次,刀网破一条了,找某东,是在某东海外购的,说刀网不在保修范围,晕,下次要换品牌了

网友:
国货性价比无敌,貌似这样一个飞科三头带数显充电剃须刀才要100元,我买的松下ST39要399元还没数显,就一个指示灯,快没电时就开始闪。
这个电池貌似有点虚标,看到网上卖的日产剃须刀用的14500电池容量不过600到650mAh,也可能是电池问题,可以换个锂电池试试。电池4.16V可能是虚电,用万用表监测一下电池在工作时的电压。

网友:
家里一个飞科的也刚坏了几天了,不过用了有两三年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