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动] 第一次用角磨机,请教各位高人一个问题

楼主(2019-09-22):
金属切割片安装方向究竟该怎么选择?百度了很多视频,说把切割片的金属环向上或向下的均有,理由都是可以防止爆片,那么究竟哪种方法正确呢??

网友:
一般是 环向外的多...  如果打磨用,  不少人会 反装吧

网友:
不要听别人怎么说,请参考打磨片

网友:
装上去之后,商标这一面要能看到就对了。

便于看到切割片损耗情况

切割片薄,不可用于打磨,极易破裂,搞出事情来。

网友A:
得伟的切割片上有写,贴纸一面朝里。不知道你这个切割片上有没有写怎么放。打磨片肯定是有商标、贴纸的一面朝里,要不然没法装。我觉得厂商没有理由让打磨片有贴纸的朝里,切割片有贴纸的朝外。

网友:
得伟角磨机官网的宣传图,用的是得伟切割片,贴纸一面朝里。

博世官网宣传图,打磨片,有商标或贴纸的朝里,这个肯定得这样装,打磨片装反了是无法使用的。

网友:
安全性问题,角磨机不论切割片或打磨片,贴纸面向上,面对人体。HILTI官方角磨机宣传图片,切割片贴纸向下,虽不影响使用,反正我觉得是错误的。

网友B:
有金属环的一面应该朝外,有利于拧紧或旋下紧固螺母,砂轮片更应该如此。

网友:
引用 网友B:
有金属环的一面应该朝外,有利于拧紧或旋下筋骨螺母,砂轮片更应该如此。 ...

赞同~~~~~~

网友:
角磨机不论切割片或打磨片,贴纸面向上,面对人体
幸好看到这个贴 差点装反切割片

网友:
这个切割片安装方向一直有争论, 我始终都是铁圈向着角磨机外侧安装,有人说容易爆片,不好拆卸。 角磨机这个东西的安全保障是护罩。护罩,把手一定要装,有条件准备护目镜。 再就是不能使用木工锯片, 有次我安装了木工锯片切板子,用的提心调单。生怕飞了。,
安全这一块,全靠防范意识。不能存侥幸心里。

楼主:
引用 网友A:
得伟的切割片上有写,贴纸一面朝里。不知道你这个切割片上有没有写怎么放。打磨片肯定是有商标、贴纸的一面 ...

你说的有道理,今天看到东成角磨机的官方宣传视频中也是金属环向内安装的。

网友:
我一直是贴纸向外安装的,没发生过爆片的情况,也没有卡死切割片的情况,拆装都很容易

网友:
我是贴纸向上安装的

网友B:
看了坛友们的讨论后,又百度了一下,综合多家观点,确实感到有小铁环的一面朝外为好,理由如下:
1、无铁环的麻面朝里,可以增大接触面的摩擦力,运转时不易打滑;
2、铁环在外可以起到垫片的作用,拧紧螺母时可以保护切割片;卸下螺母时也会因接触面较光滑而更容易些,不会因麻面朝外使紧固螺母抱死;
3、有铁环的一面通常也贴有标签,而当切割片出现裂纹时,更容易通过标签面显露出来。

网友(2021-07-12):
引用 网友B:
看了坛友们的讨论后,又百度了一下,综合多家观点,确实感到有小铁环的一面朝外为好,理由如下:
1、无铁环 ...

真是有心人啊

网友:
铁环朝里面,很好拆卸螺丝,朝外很难,越切越紧.!!!!!!!!!!!!!!!!!!!!!!!!!,很多时候没带扳手,都是手转一下就取,你试试就知道啦

网友:
标签朝里用处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