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他] 复印机上的无刷电机,求教如何让它转起来?

楼主(2019-09-22):
无刷电机有驱动板,求教大神们如何让它转起来,谢谢!

似乎要24V和5V两种电压
补充:按照一楼xljxlj坛友的方法,驱动成功!谢谢!s/s可启停,c/c可改变方向,再次感谢!

网友A:
24v那个接头接24v和地,左边那个接头标5v的接5v,clk接ne555的输出,ne555调下频率和占空比,或者直接pwm驱动
剩下的里面有一个脚接地刹车,有一个脚接+5或地改变旋转方向,自己试

楼主:
引用 网友A:
24v那个接头接24v和地,左边那个接头标5v的接5v,clk接ne555的输出,ne555调下频率和占空比,或者直接pwm驱 ...

谢谢!成功了再来报告

网友B:
引用 网友A:
24v那个接头接24v和地,左边那个接头标5v的接5v,clk接ne555的输出,ne555调下频率和占空比,或者直接pwm驱 ...

这种电机要想让他转,不需要那么麻烦,接上24v和5v就可以了

网友:
52W功率好大,不过这斜齿轮轴怕不太好用

网友:
引用 楼主:
谢谢!成功了再来报告

我有6个这样的电机,也愁怎么驱动。

不过我更想用来做发电机

网友A:
引用 网友B:
这种电机要想让他转,不需要那么麻烦,接上24v和5v就可以了

我自己的3个这样都不行哦,一定要接pwm才转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自己的3个这样都不行哦,一定要接pwm才转

我手里现在还有10来个,以前一直认为需要专用驱动才能转,后来经朋友指点,接24v和5v,一一测试都能正常运转,亲手测试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自己的3个这样都不行哦,一定要接pwm才转

不过我的都是自带驱动的,你这个没看到驱动芯片,不知道能不能行

网友:
楼主 :6个mos管 什么型号

网友:
这类电机我做了个砂轮机用,一种自带驱动,一种需要PWM,我感觉你这个是后面种

网友:
clk是时钟(Clock)信号的意思,看上去需要输入脉冲。

楼主:
引用 网友A:
24v那个接头接24v和地,左边那个接头标5v的接5v,clk接ne555的输出,ne555调下频率和占空比,或者直接pwm驱 ...

按您的提示,可以转了,谢谢!s/s接+5和-启停,c/c接地反转

网友(2020-08-28):
这玩意转起来能做什么用?

网友:
好像做工一般般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