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网络] 被咸鱼卖家坑到没脾气,拆修一个TL-SG1024DT交换机

楼主(2019-09-22):
 咸鱼耗费巨资买了个不亮灯故障的TL-SG1024DT 24口千兆交换机,卖家很爽快的包邮这似乎有陷阱
其实这个机器已经到了三四天了,昨天拿出来开始维修,测主板 测什么什么短路,电容、场效应管、测个贴片电阻都短路
当时心里就慌啊,这情况被雷劈了吧?芯片或许也挂了?心里哇凉哇凉的

型号TL-SG1024DT

背部标签,版本号 6.1的无风扇版本

拆开之后的样子
拆出板子来开始研究短路的问题,这问题热闹啊,被卖家坑的不要不要的,电源标签上写的是输出3.3V 3A,电源本身是坏的,450V大电容boom了,我更换电容之后输出3.3V正常,测电流3A也正常,殊不知这是被坑的开始啊,自己给自己挖了个大坑。
使用维修电源给主板供电3.3V 电流1A,上电保护,我勒个去,测主板上的电源输入短路。

主板上用了两颗IC,分别是APW7120 作为电源管理IC,使用AP3502作为DC-DC转换。

既然你短路,先从简单的开始,直接换电源管理IC 简单又粗暴。
查资料:
APW7120 采用SOP-8脚封装,5V至12V的电源电压,内置反馈补偿,电压模式PWM控制,300kHz的开关频率恒定。
5V to 12V Supply Voltage, 8-PIN, Synchronous Buck PWM Controller

更换之后继续输入3.3V 不启动,怀疑是DC-DC的问题继续换DC-DC

这颗IC是DC-DC的芯片,型号是AP3502
资料:
AP3502同步降压DC-DC转换器采用SOIC-8封装,输入电压范围4.75V~18V,内部振荡器的振荡频率为固定的340kHz,转换效率高达93%,输出电流可达2A,内置N沟道功率型MOS管。

换完之后上测试电源 不短路了,但是不亮灯啊,这就有点迷茫了,仔细瞅瞅这电源怎么看怎么不对劲啊。

电源输出是对的,红黑线也是对的,但是唯独缺了接地线缆,TP做的铁壳交换机这可是要上机架的,再怎么省也不能把接地线给省了吧,找了个老版本的SG1024DT对比下

妈个鸡啊,果然,这卖家把电源给换了,原本这电源输出是12V 2A的,这个机器报废之前应该是由于什么问题导致电源IC损坏但是电源没坏,卖家测试电源有输出给拆掉了,我买了,卖家随便找了个坏电源给装上(经过一番查找卖家找的肯定是TL-SF1024),然后被这个故障折腾了我一天,差点就换主IC了。
其实当初查询电源管理IC的时候我就思考过这个问题,因为电源IC 输入是5V~12V的电压,但是没有仔细去甄别,开始一直是以为电源的问题,因为电源上的标签是3.3V输出,而输出电容也是10V 2200uf的,不是25V 2200uf的结果给自己找了很多事干,又是修电源 又是换DC-DC。
这个机器的故障很简单,假如电源没被掉包的话只要把电源管理IC给更换就能亮灯了

更换了电源管理IC  APW7120  输入12V电压之后机器能亮灯,带载测试各个端口输出正常,全部插满连续工作一天时间机器也没有出现发热严重烫手的现象,另外顺便鄙视下咸鱼的奸商!!!!!!!

另外请教各位MJJ 这个电源和12V电源使用的是同一个方案,但是输出不同,电源管理IC用的是3842,有没有大佬用这个电源改过电压?想把这个3.3V的电源改成5V以上的接着发挥光和热

电源IC

网友:
巨资是多钱?

网友A:
这种辣鸡交换机还买二手啊

网友B:
这个3.3v的电源没问题的话,
我会把降压ic直接拆了,3.3v接上 就正常了,
一根筋。。。。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种辣鸡交换机还买二手啊

 现在很多小型企业为了节省成本 能用二手设备首先考虑二手设备 实在买不到二手的才会考虑采购新设备,修好能卖全新的一半价格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个3.3v的电源没问题的话,
我会把降压ic直接拆了,3.3v接上 就正常了,
一根筋。。。。 ...

 这种做法无异于杀鸡取卵啊,电源也有一定的保护作用,直接给芯片供电3.3 到时候挂了那可就全挂了-0-

网友:
百八十块入手的吧

网友C:
不知巨资是几何,不过既然坏得这么彻底,再便宜也抵不上人工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不知巨资是几何,不过既然坏得这么彻底,再便宜也抵不上人工了。

维修有瘾 越修越爽 一直修一直爽

网友:
买之前,要看内部的情况。。。这样好一些。

网友D:
3842 , 低压端一般不是配TL431的么,  找 上下臂的调整电阻, 可以改电压

网友:
撸过几台2手 24口千M交换机,合下去 80大洋一台,到手拆开看,网吧机,电源七七八八都有点问题,都是电容怀孕,自己动手换一下,都正常工作了

楼主:
引用 网友D:
3842 , 低压端一般不是配TL431的么,  找 上下臂的调整电阻, 可以改电压

 换了TL431 上臂电阻  管子炸了 换了管子不输出了 直接垃圾桶...

网友:
拆过的不要。差评完事。

网友:
这新的也没多少钱吧, 咸鱼买个还花巨资

网友:
我觉得不如买新的好点,一般新的外围元器件比旧的少点,尽量集成在了专用芯片里。好像机械固态硬盘等重要存储,都不能买旧的,以免没多久出问题。

网友:
这个可以找卖家退电源钱,或者要求退货,不能便宜他

网友:
有想法啊,否则就不买故障机了~

网友:
你要是从事硬件的行业,三五个坏的东西拼凑成一个好的,其他的当坏件处理掉也谈不上js吧,除非是宣称没有拆修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