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他] 拆一个29包邮的-贱驴112有线鼠标。挂驴头卖马肉!

楼主(2019-09-22):
产品宣传如下:

开始拆解:

我被骗了吗?这是A3050?

网友:
该有的都有  这点钱你还要个啥 左右也都是欧姆龙

网友:
29不是能动就好了么

网友:
把蟹拉到阳澄湖绑一下就成了阳澄湖大闸蟹

网友:
A3050的鼠标也就值三十块钱了

网友:
9.9还包邮无线的呢,这年头谁还买29包邮的有线的啊,本来就是动一动用的而已,要真追求高的嘛也不会买这种的了

网友:
是的,我9.9元买的还是带充电功能的无线鼠标呢,我不知道楼主觉得合算不合算啊?

网友:
谢谢解毒,收到没用,申请退货好了

楼主:
哈哈,我单纯好奇而已,因为这个牌子没接触过,不过这种牌子接触一次就不会再买了!

网友:
还不如买个二手的达尔优或者其他牌子的,换个壳,换个微动,再不济换个编码器就是全新的鼠标了
PAN3509=A5050,算是欺骗了吧,虚假宣传可以了
另外这个鼠标居然下架了……还想搞一个看看来着

网友:
买了个双飞燕N740鼠标,握感很舒服43元,再以后就用这个牌子打游戏

网友:
看来鼠标配重块都很常见,我刚买的双飞燕也有配重块,而且一键变速,和一键截屏按键,两个静音微动有两个没多久弹不起来,半年后滚轮出问题加一滴万能润滑剂,大概一年后左键也加一滴万能润滑剂。一百多元雷蛇鼠标最坑,半年后左右键微动出问题,滚轮没反应等。

楼主:
鼠标已退货,淘宝貌似对货不对板也没什么说法!

网友A:
引用 楼主:
鼠标已退货,淘宝貌似对货不对板也没什么说法!

我看了下官网,确实有区别,只能怪楼主没看清楚就下单了

网友:
我选择论坛9.9包邮的无线鼠标好歹还是无线的呢

网友:
我看了这个鼠标的宣传页,29块钱的就是使用原相3509引擎,使用a3050的那个好像标价49还是59:lol:

网友:
3509其实也还行,能用.只要别插值的太过分,勉强算入门吧.

网友:
淘宝客瞎写,价格写低配的,配置写高配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看了下官网,确实有区别,只能怪楼主没看清楚就下单了

需要我给你交易快照和客服聊天记录吗? 页面一直宣传A3050,客服也确认是3050,我退货之后,现在页面已经修改成PAN3509了

网友:
我差点就买了,看样子还是之前9.9的rgb hp最划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