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综合] 玩具双鹰16通道挖掘机改装

楼主(2019-09-22):
这挖掘机遥控器指示灯上方的帖纸下,两枚黄色按钮之间,原本就有一个开关,但是没有使用,自己安装了一个按钮,作用是自动演示,按下后挖机会自动把所有功能都演示两遍

原机电池容量偏小,实测是7.4伏500mah的,在履带底盘中间有足够空间安装两枚18650的2600mah的锂电池,一边一枚并联,经过充放电保护板后给机身供电,实测3.7V的锂电池已经可以满足机身需要,无需串联成7.4V的来供电,这对简化充电和保护电路很有帮助

顺便把尾灯美化一下~

用LM393比较器芯片配合线性霍尔元件和强力磁铁对各活动行程进行限位检测控制,到达行程终点自动停止相应的功能,这样挖斗小臂大臂到达极限位就不会再发出哒哒哒的声音了

主要的线路板和控制器都装在大臂内,外观上除了多了一根电线没有任何改变

小臂内只有霍尔元件和磁铁,在挖斗内测粘贴了一片磁铁,改装所用的多芯电缆和原有的电线并列,以上改装完成后,看不出有改装的痕迹。

以下为霍尔磁力感应控制板电路图:
霍尔元件有温飘,U11和U12为负温度系数热敏电阻,用做温度补偿,开关型霍尔元件不能用,只能用线性输出的S49E等。
DC-DC升压板为控制板提供5V电压,继电器得用微功耗的,不然会影响待机时间,此板制作了3块,分别控制大臂小臂和挖斗。

网友:
这工程不是一般的大,楼主准备做大车吗

网友A:
你这个不错多少钱买的,7。2伏好电压,我有个车8。4伏,不知道怎么怎么改,三串铁锂

网友:
比蓝翔技校都牛!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这个不错多少钱买的,7。2伏好电压,我有个车8。4伏,不知道怎么怎么改,三串铁锂 ...

200来块,小朋友还没怎么玩,大朋友先拆了玩了[捂脸]

网友B:
这个有限位器么
我的那个,没限位器,齿轮卡卡的响

网友:
目测要火,发个成品视频看看。

网友(2019-11-20):
引用 网友B:
这个有限位器么
我的那个,没限位器,齿轮卡卡的响

可以自己加装限位的

网友:
楼主对这机是有多深的感情

网友:
数电与模电结合,确实点赞...

  我之前想过用单片机来控制摆臂,用步进电机控制摆臂开度,动作....

可惜了,我还没学单片机!

网友:
用微动开关限位会不会容易点

网友(2020-03-10):
楼主,那个mdb是什么东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