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仪] 旧物市场购得一个千分表头

楼主(2019-09-22):
逛旧物市场,入手一个阜新产的表头,杆有点卡。外表看缺一个小指针,下边有个孔(见图),应该还有个螺丝(不知作什么用的?)里边结构应该完整,齿轮很脏。打算拆开清洗点油,不知如何下手,望大侠指点,谢谢,
另:触头已经磨平上锈(原来好像是个滚珠),方便更换吗?

缺个小针

缺个小针

这螺丝孔做什么用的?

这螺丝孔做什么用的?

内部结构

内部结构

网友:
量具还是买新的吧

网友:
1、请使用专门的仪表油,过粘的润滑油加进去会影响精度
2、测头可以单独更换,但不是单换滚珠。测头的滚花部位可以拆下来
3、如果只需要测量相对精度,这玩艺儿还能凑合用,只要能归零就代表还能用
4、精度要求高的,还是买块新表比较好

楼主:
谢谢楼上几位师傅解答。这个能转动的表盘里面太脏了,不知怎样能卸下来呢?

网友:
这个千分表没得玩,拆开游丝就散了,无损开表壳有难度,还需要拔针器,市场上有专业维修的如果是进口的可以修一下,这个嘛还不如买个新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谢谢楼上几位师傅解答。这个能转动的表盘里面太脏了,不知怎样能卸下来呢?
...

拧下来所有的螺丝看看,但要小心类似发条的漩涡游丝变形。红宝石轴承看上去不错,保养后的润滑剂最好机械表专用。

网友:
拆开清洗 你能校表吗 精密仪表外观清洗玩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