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他] 拆华帝的燃气炉点火器ZD2D

楼主(2019-09-22):
已换一个山寨的气炉能正常工作,故障现象是点火时火花轻微,且点右炉时左炉也有动作
各位师傅帮忙看看还有没有维修的价值

网友:
我也有好几个点火器 。

网友A:
这个密封胶能搞得你崩溃,万能宝买个同型号点火器换上完事。

网友B:
万能宝同型号点火器真不好用。。有时候还点不着.原因点火是最大档位。得重复打好几次。原装点火器一次就着。

网友C:
咋天也修了一个,这是换下的点火器。火弱,换了一个,修复。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万能宝同型号点火器真不好用。。有时候还点不着.原因点火是最大档位。得重复打好几次。原装点火器一次就着 ...

是啊,新买的万能宝同型号点火器是最大档位点火的,不过可能刚新换上去的,点一次就OK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个密封胶能搞得你崩溃,万能宝买个同型号点火器换上完事。

刚万能宝买了一个同型号点火器换上去了,想看看原装能不能修修

楼主:
引用 网友C:
咋天也修了一个,这是换下的点火器。火弱,换了一个,修复。

直接替换吧,这能修吗?

网友:
引用 楼主:
直接替换吧,这能修吗?

不好修,防水胶封,高压线圈出问题的多。

网友D:
请问楼主,上面的胶如何铲除?

楼主:
引用 网友D:
请问楼主,上面的胶如何铲除?

可以直接用手撕下来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