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笔电] 拆解笔记本电池,有六节浅绿色的18650

楼主(2019-09-22):
地摊上发现的,没有壳子,应该是笔记本电池,有六节浅绿色的18650,产地写的是日本制造,也不知道电池是不是正品,什么牌子?

网友:
拿电流表测下

网友A:
很老的电池基本都衰减的差不多啦,

网友B:
松下的老电池,充电看有几只活的

网友:
松下十年前的电池

网友C:
确实是好电池,不知容量还剩多少

楼主:
拆下每节电池测量后,有两节电池没有电压,有四节电池有两点几到三点几伏的电压。

楼主:
引用 网友A:
很老的电池基本都衰减的差不多啦,

拆下每节电池测量后,有两节电池没有电压,有四节电池有两点几到三点几伏的电压。

楼主:
引用 网友B:
松下的老电池,充电看有几只活的

经过单独测量,共有四节电池有电压。

楼主:
你真厉害,我看了一下电池的充电模块,是09年生产的,整整十年。

楼主:
引用 网友C:
确实是好电池,不知容量还剩多少

经过单独测量,有两节电池没有电压,有四节电池有两点几到三点几伏的电压

网友:
松下的电池 应该还能用 我有几节09年的松下 2200 现在还有2000左右呢 前几天去电脑店要了块电池 一拆国产三无 2并只有2600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拆下每节电池测量后,有两节电池没有电压,有四节电池有两点几到三点几伏的电压。 ...

电池单独测电压没有多大意义的,要看容量,三元电池如果容量低于原本容量80%,电池的性能会变的非常差

网友:
笔记本电池哪有好的,容量最多几百毫安,能用就不错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你真厉害,我看了一下电池的充电模块,是09年生产的,整整十年。

后来的电池包皮喷字样式识别方式等都变了,你这种是老的。我11年买的拆机松下都变了

网友:
松下电池还是不错的,这种老笔记本电池保护板可能不带锁,尝试能不能激活另外两节,保护板还能当个平衡充用,可以做12V电源

网友:
貌似松下的电芯,这个很不错的容量比一般的18650大一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