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音响] 精拆漫步者Edifier R231T,看看用料和构造!

楼主(2019-09-22):
『 元作 』精拆漫步者,看看用料和构造!

     漫步者也碍事了 ,老毛病大卸八块 ,研究构造。
老漫步者一枚。

之前制作可调电源 缺电源线,剪掉漫步者的 。
终于碍事了 。。。来来来——上电动螺丝刀

拆开后面面板

先拆下来变压器一枚双12V

拆下来功放板一枚

看看功放板构造 。。。三枚2030 。。。

接线柱

开关等

背面构造

拆下来喇叭

丢掉木壳 。。。这还怎么玩?

完,谢谢欣赏。

网友:
低端漫步者很一般,在怎么精拆也就咯样

网友A:
当年有源电脑音箱是2030的天下

网友:
引用 网友A:
当年有源电脑音箱是2030的天下

别小看2030,真正原装的TDA2030音质还是很牛的。。不次于LM1875~

网友B:
我现在用的也是漫步者R321T, 好像是05年买的,一直想的换 就是不坏

网友:
中规中举,应有的都有。

网友:
漫步者2.1万年不变方案tda2030加utc2030.里面板子都一样

网友:
怎么看都是我们配电脑时JS最赚的的一个外设。。。

网友:
谢谢分享。。。。。这电脑音箱,还算得上可以。。。。

网友:
手头有一个从买了就没用几次,浪费啊

网友C:
为什么喇叭上面会有一点黄豆呢?

网友:
引用 网友B:
我现在用的也是漫步者R321T, 好像是05年买的,一直想的换 就是不坏

07年买的现代2.1 99块,两个TEA2025B ,一直也没坏,不过这两年,一年也用不了一次

楼主:
引用 网友C:
为什么喇叭上面会有一点黄豆呢?

有助于低音的表现。

网友:
看坛友反响,貌似很一般啊。

网友:
我的R201T 111 都用13年了,电脑上最保值的部件了。

网友:
电脑豆记不清换几个了,我的R201T06还没坏,第一台电脑留下的唯一念想。

网友(2019-11-08):
刚好我的桌上有一台,看看里面结构如何,不过音质还不错

网友:
我猜就是2030

网友:
用尿垃圾 但是还算耐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