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MI] 七彩虹SL300这盘是不是不用修了

楼主(2019-09-22):
这盘还有救吗,板子上连个指示灯都没有

网友A:
短接看看,如果没反应摸一下主控和别的地方有没有烫手,再没有就把颗粒拆下来看看能不能认,还不能认主控板就可以扔了,颗粒做U盘
颗粒是闪迪的自封片,基本上可以断定是9DDL

楼主:
引用 网友A:
短接看看,如果没反应摸一下主控和别的地方有没有烫手,再没有就把颗粒拆下来看看能不能认,还不能认主控板 ...

可以认到,刷的时候报错,估计固件版本不对?

网友:
那个D2,D1,D4应该就是那三个灯的位置吧

楼主:
一通瞎几把设定居然过了

楼主:
pretest 选的4 提示坏块太多

网友:
看来是掉固件,还好,坏块63个没增多少

楼主:
跑了一圈通过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短接看看,如果没反应摸一下主控和别的地方有没有烫手,再没有就把颗粒拆下来看看能不能认,还不能认主控板 ...

抱歉手机图不清看走眼了,以为是韩国二线的盘呢,还真是闪迪白片,那个long很可能是江波龙封装的。。。。。这板子看着做工还是不错的。。。

网友(2020-03-06):
哈哈,46XT开卡果然没有难度啊

网友:
江波龙这个垃圾佬 捡到啥就搞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