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仪] 同惠th2811d数字电桥拆解

楼主(2019-09-22):
拆同惠th2811d数字电桥。技术参数
产品型号:
TH2811D
LCR测试仪系列
LCR测量参数
|Z|,R,C,L,D,Q
测试频率
100Hz,120Hz,1kHz,10kHz
测试电平范围
0.3Vrms,1Vrms
输出阻抗
30Ω,100Ω可选
基本准确度
0.2%
测量速度或测试时间
快速: 12, 中速: 5.1, 慢速: 2.5 (次/秒)
等效电路
串联方式, 并联方式
量程方式
自动, 保持

清零功能
开路 / 短路扫频清零

显示范围R, X, ZCLDQΔ%
0.1m Ω ~ 99.99MΩ 0.01 pF ~ 99999uF 0.01 uH ~ 99.999kH 0.0001 ~ 9.9999 0.0001 ~ 9999.9 -999.99%-999.99%

显示器
带背光大字符LCD显示
测试端
5端法
显示方式
直读
外观图:

拆机内部图:
主板

电源

变压器

测试图。由于没有标准源不知道测量的准不准。
电阻测量

电感测量

电容测量

网友:
很多精密仪器我都不敢拆!

网友:
真新啊,好看

网友A:
从此楼主走上了烧钱的不归路

楼主:
谢谢各位大大的打赏

网友:
有这玩意可以判断电容的优劣,不错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从此楼主走上了烧钱的不归路

这个电桥可是没烧钱。便宜到你不敢想象
就是外观旧了点,到手时面板上的膜还在。

网友:
引用 楼主:
这个电桥可是没烧钱。便宜到你不敢想象
就是外观旧了点,到手时面板上的膜还在。 ...

透露下多少入手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这个电桥可是没烧钱。便宜到你不敢想象
就是外观旧了点,到手时面板上的膜还在。 ...

一入仪表深似海 从此走入不归路 买了仪表看啥都想搞仪表
我现在 电参数 电子负载 万用表 电源都搞仪表的了- -

网友B:
挺复杂的,就想怎么能搞简单的也能达到要求就好

楼主说说多少钱淘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挺复杂的,就想怎么能搞简单的也能达到要求就好

楼主说说多少钱淘的?

20元收来的。不可思议吧

网友:
引用 楼主:
20元收来的。不可思议吧

可以帮在下收一个吗?我出双倍价啊.......

网友(2022-05-14):
芯片是不是打磨了的

网友:
好用吗?这个型号

网友:
测量电容的话最好配一台漏电测试!!

网友(2023-12-27):
我是来看看我买的二手是什么样子,自己不敢拆,因为螺丝拧不动